请教下大虾,我的全手工汽油CAT不敢下水测试

楼主(2011-03-08):
我前段时间用三合板做了个CAT,是汽油动力的,我买了个FS-GT3B的枪控,我是用在汽油船上的,刚收到的时候我测试控,就只插一个油门舵机跟一个方向舵机,测试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装上船把什么都弄好了后我又测试,光推油门舵机一切正常,运动自如,但推方向舵机的时候油门舵机就会无缘无故的出现抖舵现象而且左右摆动幅度大小没有规律有时摆动大,有时小,是不是舵机之间会互相干扰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模友说是发动机或其他没有屏蔽的关系,但我测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发动啊,请大虾们帮忙解决下,我等着下水,谢谢

网友:
是抖舵问题,舵机是55g的金属舵机吧?换个小舵机试试,
肯定是干扰问题,我以前用过一个FS-GT2配55g金属舵机的抖舵问题,后来换了个小舵机就好了。

网友A:
绝对是控的问题,汽油机启动后,会产生磁场,造成干扰

楼主:
我的油门舵机是原先振华的40g舵机,我测试的时候没有发动发动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是控的问题,汽油机启动后,会产生磁场,造成干扰
電場吧?

楼主:
我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的确是舵机的问题,我的方向舵机是春天牌15公斤标准型金属齿大扭力舵机 /SMS4315M的,我把这个15KG的舵机取下来后拿了个小的舵机插上试了下,就没有出现抖舵现象了,我想请问下是这个15KG舵机的牌子或质量不行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舵机进水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用色魔4315拉舵,没发现你说的问题

楼主:
我所有的设备都是新的

网友:
汽油机

你是什么汽油机妀的 点火电源是电池贡CDI点火   或是自带磁电机发电贡CDI点火     我想用割草机或喷雾器的动机是自带磁电机CDI点火是妀条九十厘米船用 不知点火结构  关注你的大做 如果带电机定有磁场干扰的

楼主:
谢谢关注,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舵机耗电大,不能跟接收共用一路电,我把一块电池改为两路共电,一路给接收,一路单独给方向舵机,今天还下水试航了只因第一次玩船操作很烂还撞上货船了,幸好船做的结实只是把船舷擦了,虽然有点狼狈但没发现干扰,也没全力油门跑,还有9楼的朋友,我以前用电子CDI把一个23CC发动机改反转了,可能是因为那个电子CDI的质量太差的关系 干扰太大了,控根本就不能用,所以就没有搁置了,但发动机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