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电机噪音的新录像,这次录了4种状态,比较好对比,前辈们给掌掌眼

楼主(2011-03-08):
看了大家给我的建议,这次分几个状态分别录像,感觉噪音大小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噪音最大是在皮带最紧的状态下录的,然后放松皮带,主轴附近的噪音明显减轻了,第三段是把皮带卸下来空转电机的声音,最后第四段是用手分别旋转主轴、介轮和电机轴的情况。

再为没有看前戏的朋友说明下,这台钻是全新的,我试机的时候感觉声音有点不对,电机会发出“ceng ceng ceng”的摩擦声,厂家解释这个声音是电机离心开关造成的,没问题,我有点不踏实,来坛子找前辈们给掌掌眼。我还真是有点啰嗦,呵呵

第一段视频:上紧皮带后开机,主轴处有“guang guang guang”的声音,这个噪声压倒一切。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Q5MzM4OTA0/v.swf

第二段视频:调整皮带的松紧度,主轴处的噪音几乎消失,看来这皮带松紧也是学问。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Q5MzI4ODAw/v.swf

第三段视频:卸下皮带,电机空转的状态,这也是我最关心的测试场景,各位老大费心再给掌掌眼。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Q5MzI5MTY4/v.swf

第四段视频:不上电,手转主轴、介轮和电机轴的状态,参考用。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Q5MzI5NjQw/v.swf

好像是我没权贴视频,烦劳各位老大点击

网友A:
转子扫镗了?

网友B:
先不要安装主轴的皮带,只用电机带动介轮。

网友C:
看来是电机窜轴

网友D:
个人看法,第二视频听电机没问题,最大可能是由于几个塔轮加工精度不到位所至,例如塔轮不同心至使产生旋转不平稳,产生周期性噪声,不过LZ这种声完全不影响使用。

网友E:
加工精度与安装精度忒差

楼主:
就怕这个,汗流浃背汗流浃背

引用 网友A:
转子扫镗了?

楼主:
这个场景没想到,晚上试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安装主轴的皮带,只用电机带动介轮。

楼主:
没错,罩子的铁皮震动很烦人,我正琢磨着找点什么材料给它垫起来减震
晚上把所有的螺丝紧紧再试!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有台2001BN  电动机皮带轮是用紧固螺丝顶紧的。这个螺丝拧紧没多久就震松了。后来我加了螺纹紧固胶 就没事了。噪音和你这个一摸一样。
这个机器身子太单薄了。只要有地方没紧固 都可能引起噪音。最大的噪音源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电机窜轴

楼主:
您的看法对我很重要,我在网上找到一个老外台钻的视频,听声音好像也不是那么顺溜。我那个周期性的噪音发自主轴箱处,在皮带调紧的状态下非常明显,放松皮带后就小多了。如果电机的声音是正常的,那么我这台机器的问题属于用料和装配的事,现在就先凑活着使,等以后慢慢折腾它

引用 网友D:
个人看法,第二视频听电机没问题,最大可能是由于几个塔轮加工精度不到位所至,例如塔轮不同心至使产生旋转不平稳,产生周期性噪声,不过LZ这种声完全不影响使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电机没啥事?

引用 网友E:
加工精度与安装精度忒差

网友D:
LZ不要把精力都用到这上.主要是价格不到位.如果想完美也能做到,但要付出很大的精力.与财力.。我看沒有必要,还是多出几件作品。

楼主:
受教,我就是对机械方面的见识太少,想确认这东西是否正常,原本买来干木头的,到这后明显中毒了,满脑子车床齿轮电机、钻改铣、钻改车、铣改数控啥的,等把钳工基础看完我就开始琢磨金工的事

引用 网友D:
LZ不要把精力都用到这上.主要是价格不到位.如果想完美也能做到,但要付出很大的精力.与财力.。我看沒有必要,还是多出几件作品。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扫堂也不用怕 上车床来一小刀就可以了

楼主:
真是扫堂我就雇人吹喇叭给抬到315晚会现场去
别说上床了,我连真床的面还没见过呢

引用 网友G:
扫堂也不用怕 上车床来一小刀就可以了

网友I:
1、将皮带拆除,开动电机,用螺丝刀分别放在惦记前后轴承端盖,把耳朵放在木柄听电机声音,是否均匀,有没有杂音。
2、用上述方法听主轴,当然,用手盘车了。
3、用上述方法,上上皮带,开动电机,分别听电机前后轴承,和主轴的上下轴承,
4、电机开动半小时后,用手分别摸上述位置,蓝是否烫手,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呵呵 兄弟就这点事也不至于搞那么大吧。当然你有时间有精力,支持你去搞搞。呵呵

网友J:
主轴皮带轮与主轴同心度不好,壳体有共震现象。

网友K:
你这皮带毛刺也太多了吧。看视频里铁保护罩内那些一粒一粒的是橡胶吗? 如果皮带不平整稍稍刮修下啊。

网友L:
问题不大    电机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估计和安装有关系,建议均力紧固电机的地脚,再看看皮带轮和轴的配合紧不紧,还有就是看看转动的时候是否同心。电机的装配和保养很重要,像这样的小电机装配精度不会很高的,差不多就行,没有完美的事情。

网友D:
看来LZ是个完美主又者,新买的设备开机声音稍大,听起来就闹心了,晚上在床上还在想追求完美没有错,但你不要着急随着时间的推眵,你所学的机械知的提高我相信你一定会弄好它的。

楼主:
您这方法太专业了,待会去寻摸个木柄改锥,晚上一定试试!
引用 网友I:
1、将皮带拆除,开动电机,用螺丝刀分别放在惦记前后轴承端盖,把耳朵放在木柄听电机声音,是否均匀,有没有杂音。
2、用上述方法听主轴,当然,用手盘车了。
3、用上述方法,上上皮带,开动电机,分别听电机前后轴 ...

楼主:
file:///G:/DOCUME%7E1/ren/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file:///G:/DOCUME%7E1/ren/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1.png这应该是毒发的前兆吧?我正琢磨着出了它换个铣床呢,还有车床...想想都过瘾
引用 网友G:
呵呵 兄弟就这点事也不至于搞那么大吧。当然你有时间有精力,支持你去搞搞。呵呵

楼主:
同心度我很难测,但是那个铁皮罩绝对是个噪音放大器。
引用 网友J:
主轴皮带轮与主轴同心度不好,壳体有共震现象。

楼主:
厉害,那东西就是皮带上掉下来的,开始我还纳闷是什么呢。
引用 网友K:
你这皮带毛刺也太多了吧。看视频里铁保护罩内那些一粒一粒的是橡胶吗? 如果皮带不平整稍稍刮修下啊。

楼主:
您说的有道理,我昨天从新组装了一遍,螺丝全上紧,感觉呻吟小多了
引用 网友L:
问题不大    电机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估计和安装有关系,建议均力紧固电机的地脚,再看看皮带轮和轴的配合紧不紧,还有就是看看转动的时候是否同心。电机的装配和保养很重要,像这样的小电机装配精度不会很高的,差 ...

楼主:
啥也不说了
引用 网友D:
看来LZ是个完美主又者,新买的设备开机声音稍大,听起来就闹心了,晚上在床上还在想追求完美没有错,但你不要着急随着时间的推眵,你所学的机械知的提高我相信你一定会弄好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