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NSK轴承表面涂的是什么?

楼主(2011-03-08):
新买的NSK轴承表面涂的是什么?感觉有点粘,使用前是否要洗掉,用什么洗?这种轴承加注什么润滑油?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防锈油把。一般不用洗。
   滚动轴承一般加黄油。普通理基脂就可以了。要求高的另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防锈油把。一般不用洗。
   滚动轴承一般加黄油。普通理基脂就可以了。要求高的另议。

谢谢!

网友:
不用洗,原厂装的油绝对比市场上杂牌油好

网友:
我依稀记得手册上写着使用之前需要彻底清洗

网友:
淡棕黄色,略带些不太难闻的味道,应该不粘手的,防锈油。

我看到的机器上多数上锂基润滑脂,万能组合,不用刻意配对使用,是比较牛啊

网友:
“人生”都上来提意见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机关枪都上来跟帖咯

网友:
洗  必须洗

网友:
洗 洗洗更健康

网友:
主张洗的,未必全密封的也要扯开洗???况且楼主讲的是表面哈。

网友:
如果是采用低粘度的润滑剂或油雾润滑就必须彻底清洗
大尺寸轴承不用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