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也上传一个模拟器里的乱飞

楼主(2011-03-09):
断断续续练了几个月的KT和F3p Epp。从来都是自己一个人周末的早晨去飞,也没人帮忙给录个像。看到大家纷纷上视频,也眼馋了。琢磨了半天,只好上段模拟器里的乱飞了。平时飞clik KT和自己改版的yak54 EPP多,xtr模拟器里没有一样的机型,focus还算手感比较接近的,但是感觉还是不如真机好飞,凑合着看吧。XTR里不能直接转录视频文件,只好土法上马,用了个未注册的屏幕录像软件转视频(图像效果比较差),音乐是后配的。,
由于年纪也不轻了,白天上班,晚上还得经常加班,进步慢。没有正规地练过基本功,只是跟着网上的视频瞎学的。强烈期盼高手的指点,如何能进一步地快速提高水平。希望几个月后,再后头看的时候,能有长进。

网友A:
什么模拟器啊   我的G4没有这款飞机啊

网友:
飞的很好

网友B:
楼主太谦虚了!
飞的真好,可不是您说的瞎飞。
动作干净利落,航线准确。
好像按照事先编排好的动作在飞。
动作花样繁多。
俺糊涂了,是在看比赛视频?
赞!
不知道俺啥时候能才能达到这样的飞行技术。

网友B:
飞机可以下 载一些,作为补充。
另外,俺的XTR经常一帧一帧的显示,还出红条子,不懂。

网友C:
按楼主这个飞法,进步绝对很快~~~~我也是苦于没有时间飞啊,我这个年龄段,上有老下有小,一天到晚折腾来折腾去,月底就2000多大洋,飞模型最重要的是什么?快乐!只要快乐,目标就达到了~~~~

顺便说一下,藤椅的那位老兄经常加夜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拟器啊   我的G4没有这款飞机啊

我用的模拟器是reflex XTR,这个机型在里面叫focus。
听说XTR的对机器的要求比G4低,我的机器配置不行,所以没上G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谦虚了!
飞的真好,可不是您说的瞎飞。
动作干净利落,航线准确。
好像按照事先编排好的动作在飞。
动作花样繁多。
俺糊涂了,是在看比赛视频?
赞!
不知道俺啥时候能才能达到这样的飞行技术。 ...

您过奖了,可能我们都是新手的缘故。实际上,比较一下网上的视频,我飞的还差得太远了(不是自谦,是事实)。航线的控制我没有正经练过,不准确,来回调整的地方很多,老手看了这个视频,会笑的:loveliness:。 飞行动作还在跟着网上的比赛视频和tianma的视频在学,有好些动作还没琢磨清楚人家是怎么做的。蛇滚的练习才刚刚起步、、、
总之,还差的太多了。已经错过学习这个的最佳年龄了,娱乐为主了。但是期盼高手的指点。(当初,蛇滚完全找不到感觉,后来看到tiana999的一个帖子,一下子就找到初步的要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可以下 载一些,作为补充。
另外,俺的XTR经常一帧一帧的显示,还出红条子,不懂。

多谢,曾经找过,但是一直没找到下 载飞机的地方。
一帧一帧的显示,是不是你的机器的配置不够,或者显卡不行。还有一种可能,检查你的windows是否都装了必要的directX之类的插件。
红条子的意思是说那个区域是禁飞区,这是XTR的特色,为了让飞手养成好的飞行习惯。比如你背对人群飞行,那么就不要把飞机飞到人群上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楼主这个飞法,进步绝对很快~~~~我也是苦于没有时间飞啊,我这个年龄段,上有老下有小,一天到晚折腾来折腾去,月底就2000多大洋,飞模型最重要的是什么?快乐!只要快乐,目标就达到了~~~~

顺便说一下,藤椅 ...

还得感谢 您的 的帮助,潜水的时候拜读过很多您的帖子, 像怎么做KT index,怎么做f3p,受益匪浅,让新手少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曾经找过,但是一直没找到下 载飞机的地方。
一帧一帧的显示,是不是你的机器的配置不够,或者显卡不行。还有一种可能,检查你的windows是否都装了必要的directX之类的插件。
红条子的意思是说那个 ...

谢谢您的指点。俺看看directX.

网友:
动作很花啊

网友:
最近模拟器好火

网友D:
飞的非常好,第一段的配乐也非常好听,给个歌名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的非常好,第一段的配乐也非常好听,给个歌名呗。

LadyGaGa - Teleph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