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和马达的选择,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1-03-09):
俺最近想做个车辆的模型,打算用的是12V10安时的蓄
电池
作为电源,动力是用12V40W的马达。我这样配置是否错误了?因为我发现一般的电动自行车上用的都是48V的电池而却配24V的马达?它这样配置是否考虑到当电压下降的时候可以通过调节电流来实现定功率的输出?那么我是不是应该配12V电池的时候用6V40W的马达作为动力,这样是否可以最大限度的压榨出剩下的电压?

网友A:
什么车车?不懂帮顶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说法不陈立,一次电池可以压榨,充电电池都不可以在低于标称值时继续大电流放电。

网友C:
实验一下 基本到 你电池剩到那电压的时候基本 电机也没多少力气了
主要是电池内阻 一上来 电机上得不到 相应的分压
反到是 电机阻抗高点 分压大点还能好点
不知道 电阻落到谁身上 看看比例 看看哪个电阻更大 就降低哪个

网友D:
个人猜测:用高电压+控制电路,在电机最大额定功率下用足电池里的电,又在调速时效率高。

网友E:
如果用开关控制电机,12V电机配12V电瓶没问题,如果用电子调速就要留余量,要不然电机就达不到满负荷输出了。12V10A电瓶带40W电机,你的模型也太慢速了吧,足料12V10A电瓶好几公斤重,40W电机带它走都费劲,除非很慢。

网友F:
楼主要加强学习,就目前的理论水平恐怕车车造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