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倍压整流的电火花?希望分享一下电路图啊。

楼主(2011-03-09):
有没有人做过倍压整流的电火花?希望分享一下电路图啊。主要是不知道电容值,需要几级呢?

我有个40v交流的变压器。

网友:
以前有人做过一个电火花的帖子里面有人搞了倍压的,搜索一下吧

楼主:
我已经翻了三次搜索结果了,还是没有介绍。

只是在帖子里面提了一下。

网友A:
很间单的。东芝变频空调就是倍压电路,可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间单的。东芝变频空调就是倍压电路,可百度一下。

倍压电路我明白,不清楚的是电火花需要多大的电容做倍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知道倍压整流的电路,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就是把由4个二极管组成的全桥整流中的两个二极管换成电容,我是在电子书中看到的。

网友:
你要多少电压的!
没个1000V看不到什么击穿空气的电火花

网友:
倍压电路

参考灭蚊灯的,如果是想电火花加工的就不用这样了。

网友:
灭蚊灯的高压电路是一种接触式放电电路,没有接触就不会发生高压放电。
作为点火系统必须要高压放电,一般用脉冲高压放电电路。比如家里的液化气热水电子脉冲点火器。这种有明火发生的高压才可以做点火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