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摩托罗拉对讲机充电器充镍氢电池?

楼主(2011-03-09):
请教充电方法?和连接方式。。。

网友:
iphone第一代

网友:
还是搞个别的充电器来充吧

楼主:
只是奇怪对讲机充电器也有平衡冲吗?(有3个触点)?

网友:
对讲机充电器都是3个触点的呀

网友:
别弄了 太费事了

网友:
充电器三个点两个是正负极 一个是充电检测 如果改装要先把检测欺骗过去 在检测和负极连一个负载 如焊接一个10K-20K的电阻(我记得是)然后用表测一下充电器的输出 基本是这样 不过最好还是找个镍氢专用充电器比较好 只看外表是不一定能说这个充电器就可以冲镍氢电池 的

楼主:
我看过电池了,就是镍氢的。(对讲机)我 模型用的镍氢充电器坏了,想拿来应急,大侠给个详细的方法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