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三角形Y形绕线效率高,12极定子对多少P磁铁功率 ...
无刷电机三角形Y形绕线效率高,12极定子对多少P磁铁功率最大

楼主(2011-03-09):
无刷
电机
三角形Y形绕线效率最高,12极定子对多少P磁铁功率及效率最大

网友A:
无刷电机三角形Y形绕线效率高?
三角与Y本来就不一样.怎么并论呢?

网友B:
三角要比Y转速高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在磁极及电源一定的情况下,绕组为三角形还是Y形绕线效率最高。12极定子对多少极磁极能得到最大的功率。我看过歇子电机12极一般都是8极磁铁。磁铁用8转数高,而用14转速低扭力大。我现在有复印机上的无刷电机6个。定子都是12极。直径55MM。我打样了15片N48的稀士磁铁,现在就是想
做个大无刷。

网友C:
这个没有绝对 只有合适不合适。
可以给楼主个方案: 14极跟8极都做个来对比下 ,看看哪个转速或扭力更合适楼主的需求。

楼主:
巨型无刷
巨型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