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g的问题

楼主(2011-03-09):
请有3g的模友帮个忙,量下控制器与传感器连接那根线的红-黑之间的电压,我的是4.7v好像不对啊

网友:
无副翼设置就是麻烦,悲剧了吧?:loveliness: :loveliness:

亚拓区有教学 你去看看设置!

楼主:
设置倒是没问题,很简单,就是好像不太稳定,怀疑电压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倒是没问题,很简单,就是好像不太稳定,怀疑电压的原因
电压输入多小,内部电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