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锯轴

楼主(2011-03-09):
这个比较大25的轴承,虽说简易的,所有零件安装接触面用一刀活。

网友:
不错  DIY的精神

网友:
不简单。是先车出轴以后再用本身的轴做芯轴车其他的零件吗?

网友:
请教楼主,这样做出来的锯轴是随时可以拆装的吗?轴和轴承不用紧配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随便拆装,这种轴承不用过盈配合,轴承内圈有顶丝,轴二端的螺母也可以锁紧轴承内圈。

网友:
童车的活没得说的。

网友:
去年做了一个一摸一样的 ,结果没派上用场,还调质,120元都没人要

网友(2011-05-13):
我也正想做这么一个呢,请问两边要不要弄个卡环啊,我觉得还是弄个卡环安全点

网友:
楼主,请问锯轴要热处理么?要用什么钢材?硬度韧度有没什么要求?

网友:
锯轴内夹要固定死再车,或用锥度孔套锥度轴就精密多了。

网友:
问下LK  203  那东西 叫什么名称啊  那里有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带座轴承,一般轴承店都有卖的

网友C(2013-01-10):
真实的 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