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新手提问 美嘉欣f28 油门问题

楼主(2011-03-09):
为什么
遥控器
的 油门没有弹簧一类的东西 很没手感啊 推上去自己就掉下来了 是不是个坏的啊 ?而且油门和方向在左手 打方向油门就不好控制了 怎么配合啊 我是一个很笨很笨的大菜鸟 见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问 遥控器油门是不是和左右一样 有弹簧啊 我是新手第一次打飞机

网友B:
油门是没有弹片的,这样才方便能把油门固定在一个位置。可以尝试用2根手指捏住操纵杆来操控。要多练习才能习惯。祝LZ玩得愉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是这样啊 谢谢大家了

网友C:
油门摇杆后面应该有一个簧片
你的油门太松,那就把那个簧片在上紧点
多加练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遥控器拆开研究一下 谢谢

网友D:
1 油门是不应该自动复位的,因此你的杆可能是松了。
2 每个杆要操纵至少两个通道,适应就好。

网友E:
看说明书,把遥控调为Mode 2
油门是这样的,勤练习....

网友F:
拆开把簧片扳紧点就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