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600玩G4问题!求教~~~~请进!

楼主(2011-03-09):
我玩直升机,比如向左打方向,飞机向左侧飞,松方向后,遥控回中,但飞机还是保持向左侧飞。这样正常吗?不应该是遥控回中后,飞机也回正吗?

网友A:
这就是六通机难飞的原因

楼主:
另外,我觉得遥控太灵敏,动一点,飞机就动很多,这个能调吗?

网友B:
正常的,六通机不会自动回中的,有惯性的,要往右打一点舵就好了。

网友C:
调双重比率或者指数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调呢?模拟器上能调吗

网友D:
 不断修正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