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X450空翻两周半

楼主(2011-03-09):
炸机!!
两周炸三机!X650高空FPV坠落﹑KK调试狂炸﹑X450空翻!!!吐血了。。。
刚刚去试飞,幸好提前把gopro撤了。飞控前面是飞650的,于是昨晚重导了X450的1.33参数。第一次加电发现飞机向左后倾斜,非常严重不能起飞。第二次正常,空中稳定悬停。第三次起飞,3米左右悬停了一会儿,加油门到1/2爬升,X450突然空翻,第一圈后貌似停转的电机又来劲了似乎空中稳了一下,然后又翻了一周半。。炸机!断左后向机架臂两只,桨两只。X450原装电机,昨天在KK上测试用过,十字方式左侧电机偶尔抽风。今天换过来再次抽风,看来是电机问题导致KK狂炸,继而炸了我的X450T^T
问题是,这电机问题太悬呼,是飞几下才出次问题啊!断了7只1045桨了。
明儿的紫金山航拍计划彻底歇菜~
最近太背了,吐血去@x@

网友:
向烈士默哀三秒鐘

网友:
 杯具了,同情万分!

网友:
节哀吧、损失不小、

网友:
比我好多了~

网友:
我擦,???????“”“”“”“”重导了X450的1.33参数”“?????什么时候老A发布1.33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厄,1.30。敲错了

网友:
前面我也上1.3的  结果感觉电机抽风   就用的老程序

网友B:
我的X450,在手里抓的(X模式),螺旋桨水平面与地面垂直时,前方向地,会遇到左右摇摆的情况,而且是持续的。当然,我现在飞行还没达到那样的水平,在实飞过程中飞机没有飞过这样的姿态。

网友:
楼主,一定需要找到准确的原因才建议再次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X450,在手里抓的(X模式),螺旋桨水平面与地面垂直时,前方向地,会遇到左右摇摆的情况,而且是持续的。当然,我现在飞行还没达到那样的水平,在实飞过程中飞机没有飞过这样的姿态。

是飞到机身与地面垂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无解啊。。。一开始怀疑摄像头倒置,后来看视频觉得是有电机突然停转。。这是X650。X450之前飞行是正常的,现在认为是某个电机有问题。换了个新电机放在KK上,没有出现问题暂时。

等配件到齐,俺需要对1212飞控进行些测试了。。怕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

那天换的桨保护器,貌似不匹配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