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角磨机+110v电源=磨刀机 有成品图

楼主(2011-03-09):
玩雕刻机的朋友都知道,雕刻刀很贵,又是易耗品,如果自己买磨刀机也是得不偿失。我试用车床+角磨机,使用1mm的切割片,试磨了一条白钢条,磨成3.2柄径1mm刃径的圆柱雕刻刀。另外我的角磨机功率很大的,速度太快,很容易打断钢条,试了一次后,我决定是用一个110v的电源来驱动角膜机。结果果然平稳。成功磨成了下图的小刀

网友:
车床上磨刀,不怕毁床轨么。为了磨几把刀吧车床搞的没精度不划算吧?买个磨刀机也没多少钱,专机专用保险。

网友:
角磨是手持吗?危险不?

楼主:
不危险

用夹具

网友:
给张夹具的图片好吗?

网友:
看看磨刀机的图片,加个导轨护罩就可以解决导轨的损毁问题。

网友A:
把过程发出来大家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过程发出来大家分享下

相机没在家里,所以用手机拍了一个,不清楚。但这方法只是一个思路,这么做可以省一台磨刀机。前提是有车床和角磨机。角磨机速度不合适还要找个电源调下转速。

网友B:
用电磨就可以,角磨机振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磨就可以,角磨机振动太大。

所以要调一下电压,我这个调到110v很稳定。如不稳定还可以在调低电压。

网友C:
切割片是切割专用的,应该用磨金属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割片是切割专用的,应该用磨金属专用的.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本想找个砂轮来磨,但内孔和厚度有些制约。如果想用砂轮磨要自己车一条轴套装在切割器的主轴上,也是可行的。选择1mm的切割片是觉得它的颗粒比较细小

网友:
想法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D:
楼主的设计本质就是动力头工作,削掉材料。

也就是一个超硬,超刚车床(可以把HSS当黄铜棒车)

其它楼主只是解决了一个轴向的问题

雕刻刀还有许多个几何刃角的

轨道不用担心的。盖个东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设计本质就是动力头工作,削掉材料。

也就是一个超硬,超刚车床(可以把HSS当黄铜棒车)

其它楼主只是解决了一个轴向的问题

雕刻刀还有许多个几何刃角的

轨道不用担心的。盖个东东就行。

我认为基本上磨刀机可以做的角度 这个都可以做的,给卡盘个角度表盘控制静态角度,配合小拖板的转动和中托板的纵向移动,可以完成磨刀机的所有切削角度。

网友:
磨把四刃铣刀,你就明白了

因为曾经我的想法与楼主的一样

楼主:
4刃铣刀给我个磨刀机我也不会磨。我真不知道区别在哪里?您介绍一下

网友D:
用文字我很难说清、

楼主有机会时,细细看一下,它的前刀面与轴线的夹角,

顶刃与轴线的夹角就较容易发现。这些角度靠两轴类的磨刀器还难(事实上是无法)磨出的

不过楼主的方法对付车刀,绝对是可行的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在再装一个轴使角磨机,在垂面上可以自由定位。、
这就形成了,垂面,水平面的复杂角定位。

再利用车床的XY拖板。是可以磨大部分的刀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文字我很难说清、

楼主有机会时,细细看一下,它的前刀面与轴线的夹角,

顶刃与轴线的夹角就较容易发现。这些角度靠两轴类的磨刀器还难(事实上是无法)磨出的

不过楼主的方法对付车刀,绝对是可行的

...

不太明白您说的垂面的意思。如果是垂直向定位,就是说随意调高调低角磨机的高度的话,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方向上调整,可以通过转动卡盘90度,调节中拖板的位置达到。另外还有一个可能需要调整的轴,就是切割机的轴向转动,但这个调整和上面同理,可以转动卡盘方向,并调整小拖板方向达到同样效果。

网友:
关注下,夹角磨应该没这么简单。车床的控制和磨刀机不一样

网友D:
我指的是角磨机在垂面上自由 360度定位。

这个太空对空了。、

楼主还是有机,实践一下。

要就是新书看店学游泳。空对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指的是角磨机在垂面上自由 360度定位。

这个太空对空了。、

楼主还是有机,实践一下。

要就是新书看店学游泳。空对空!

我这里的讨论完全没有空乏之说,哪里您看不明白就指出,我说明。
理论和实践根本就没有冲突。这里讨论如果说不清可以用图示说明。我在这里的讨论就是找死角,看如何改进,使这个方法更通用。
我问您,360度得旋转是指小拖板的旋转角度不够吗?小拖板的旋转角度大概在正负40度左右。但我观察磨刀机有效转动的角度也不是360度,如果360度则是磨柄部了。我想问您的是,到底觉得哪个角度这个方法不好磨,如果说不清请上个图讨论。我的意思是看通过什么方法来健全这个实践。

网友(2012-07-30):
这样很危险,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