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被F3P毒的不轻,开始收集材料准备动手做

楼主(2011-03-09):
碳片,标称是0.2mm的,说是混了金属丝在里面,不知道跟纯3K的有什么区别
哪位前辈帮忙介绍下
再就是这种东西该怎么加工才能保证平直?用裁纸用的切刀可以吗?

实测厚度

另一种碳片,编织方法不太一样

厚度似乎更薄,标称是0.1mm的
不知这么薄能不能用上

网友:
哪里买的啊》?

····

网友:
从颜色看,貌似含碳量不高。

网友:
这个碳片好像是双向的。

网友:
我用的是后面那种,用裁纸刀在一边切割小口,然后一条一条地撕开。

网友A:
技术与器材都是关键~为了一开始有更多的时间炼技术,还是建议做普通一些的飞机,如果结构合理,重量还是能很好保持的~一家之言,请大家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与器材都是关键~为了一开始有更多的时间炼技术,还是建议做普通一些的飞机,如果结构合理,重量还是能很好保持的~一家之言,请大家拍砖……

 同意,我这是一时发烧,去我这里一个厂子里搞的,没费劲
手上的基础打好才是王道

网友:
0.1厚度的碳片是加强EPP的极品~~~~楼主就用0.1的就可以了,此外还要准备0.5X3的碳片,1mm的碳杆若干~~
F3P由于重量超轻,因此耐炸程度相对高很多,即便摔坏,现场都能维修~~~这里飞F3P的,每架F3P的起落起码在100个以上,寿命比其他机型高很多~~~我有一架CLIK,起落接近1000,只要装上电机,随时可以飞~~~~值得注意的是,装飞机,绝对是个技术活和细致活~~~只要做到精致,飞机绝对好飞~~~

网友:
0.1mm的单项碳纤板  那里有卖啊

网友B:
我看了好久了。那个0.1厚度的确实是好东西。就是哪个东西到底哪里搞来的。谁能送我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好久了。那个0.1厚度的确实是好东西。就是哪个东西到底哪里搞来的。谁能送我点呀。

网上有卖的~~~大家都当宝贝一样,怎么送你?要不我提供网址,你买来送给大家一点,不多,每人一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爱丰田绿大哥啊  你别卖关子了 呵呵 发个链接给我把

楼主:
0.1的单向碳板现在用的很少了
估计都是以前做的库存货
现在一般在单向碳片上附上一层薄薄的纤维网,可以大大加强碳片的强度
我当初是在我这一个厂里搞的,放在货架落灰无人问津,都让我弄走了,送了些出去
现在剩的也就够我自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