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电动大脚,马达冒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09):
跑了不到一块
电池
,马达就冒烟,烧掉,坏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散热不好?短路?超负荷?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C:
估计是碳刷540电机上了3S吧?我已经烧了2个了!换个550 12V电机就好了!

网友:
问题太深奥呀

网友D:
烧的原因很多,一是电流太大了,电机承受不了,二是你电机散热不好,温度过高了造成短路,风扇融掉了,碳刷烧毁了

网友E:
烧掉了。。。。
电流太大烧掉了
可以换个马达了

网友F(2011-05-20):
标题
我的大脚车刚买回来的时候跑几分钟后也很热,我加了风扇后跑一个多钟温度也不会很高!之前跑没多久就用水冲来冷却,现在不用了!

网友G:
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