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螺距

楼主(2011-03-09):
关于循环螺距的调整有点问题想请教大家。如果循环螺距现在是3 我想调到6,也就是想让机子更加灵活点的话 需要在控里调整什么地方,是混空还是哪里 ,请高手来解答一下啊

网友:
调十字参数

网友:
进十字盘Swash Mix混控菜单,调AILE(副翼)或ELEV(俯仰)的参数。

网友:
当然是混控喽

网友:
又学了一招。哈哈。

网友(2011-05-24):
调舵机的DR可以吗?我飞航线和旋停用75%,太灵敏的话觉得大脑跟不上……

网友:
我调8度

网友A:
再问一下,是不是只有在无副翼系统才有循环螺距的根据???有副翼也有这个根据的吗?平时飞有副翼的飞机,从来没有研究过循环螺距呢

网友(2012-02-23):
引用 网友A:
再问一下,是不是只有在无副翼系统才有循环螺距的根据???有副翼也有这个根据的吗?平时飞有副翼的飞机,从来没有研究过循环螺距呢

不管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都有的。。

网友:
无副翼的大多在三轴里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