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09):
哪位知道好赢或者其他牌子的电调,在电路板上的哪个位置上断开或者短路!就可以让电调不输出了!
举个例子:没起落架的飞机在落地的时候,机身接触地面后触动一个开关(常开或者常闭),电调就会停止工作!拿起飞机后开关恢复!电调等推操纵杆后电机才反应!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在控上设置关闭电调输出。

网友A:
把电调BEC输出的5V关了就行了

楼主:
没明白!

引用 网友A:
把电调BEC输出的5V关了就行了

关了这个5V后!电机什么状态?

网友B:
关了这个5V后,接收机不工作,不输出信号,电调就会保护,电机停转

楼主:
这样的不适用!呵呵!

引用 网友B:
关了这个5V后,接收机不工作,不输出信号,电调就会保护,电机停转
eyangbi
我的接收机比较特殊,不是模型上用的接收机,我现在想的就是怎么在电调上想办法!装个微动开关!让电调不工作了!

网友:
在遥控上设置个开关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yangbi
我的接收机比较特殊,不是模型上用的接收机,我现在想的就是怎么在电调上想办法!装个微动开关!让电调不工作了!
进口电调,有个小开关的,接电接收工作,开关off电调没输出,电机不动,开关on电调才输出,加个微动开关便行,那怎起飞呵..手抛可以 ,车用电调也有

楼主:
还是没解决问题!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