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 2.4G混控设置

楼主(2011-03-09):
本人菜鸟,弱弱的问句,这个控混控如何调节,
本人飞的KT机,F22,
东西都准备就绪了,
现在就差控的混控。

网友:
6EX有HP和AP二种控,不知道你的是那种?还有你有用了几只舵机?

楼主: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 ... deID=64730153448467回楼上大哥,这个连接是我买的控,麻烦您看看。futaba的东西是第一次接触。。所以。。

网友:
这个6通2.4G像固定翼,直升机双模式的,混控选
•Wing Mixing – for flaperon, flap trim, V-tail and elevon
.......................................................................................

Airplane-Specific Programming Functions:
•Wing Mixing – for flaperon, flap trim, V-tail and elevon.
•Trainer System – with the transmitter as either the master or student system. Compatible with other Futaba systems.
•Throttle Cut – pre-programmed for safely shutting off the engine.
•Programmable Mixing (1 & 2) – two different mixes allow any two channels to be combined.

楼主:
楼上的朋友,抱歉阿,本人愚钝,看不懂你发的这些,能不能麻烦你说的详细点。。
谢谢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抱歉阿,本人愚钝,看不懂你发的这些,能不能麻烦你说的详细点。。
谢谢阿。
那先看说明书吧,固定翼,在控内就选固定翼模式,再在内里选项选混控便行了
这几个选项便是,那个合适 自己看看 flaperon  V-tail and elevon

网友:
用了几只舵机?不知道这个你能用上不

FUTABA 6EXAP中文说明书.part1.rar

FUTABA 6EXAP中文说明书.part2.rar

网友:
6EX 2.4G的控,首先得选择固定翼模式(AL),在固定翼模式中,有以下几种混控模式:
1、PMIX1、2可编程混控设定功能
2、FLPR副翼有襟翼设定功能
3、V-TL V形混控设定功能
4、ELVN飞翼混控设定功能
把相应混控功能由INH变成ON即打开。

楼主:
谢谢上边的几位朋友,兄弟先试着调下。

楼主:
我的属于飞翼的。用1 2通道控制,但是到ELVN这个模式的时候,下边显示的是3哥横杠- - -就像这样。
调节打开模式的话,就一直发出BBB BBB BBB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谢谢上边的几位热心朋友。嘿嘿。弄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