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5MG死舵

楼主(2011-03-09):
昨天两次65MG空中死舵,眼睁睁的斜盘升降舵拉到最低,遥控摇杆,推倒最顶上了,也没有反应,所幸,在大花坛上面飞,临到地面的时候切了熄火! 没什么损失
但是晚上回家检查,发现升降舵是好用的,只不过是力量有点小,用手按住就不动了,只是相比另外两个力量有点小,其实感觉还是可以的,至少应该比辉胜9G的力道大
最近老是出现这种情况,请问,遇到65MG死舵的朋友,这是不是舵机死舵?
应该不是遥控器的问题JR9X的发射器,接收机换过3个了,一个TDF,两个JR的,TDF的没用几天,. 当时没什么感觉       后来换两个JR的接收机也都有这个问题!
很是郁闷!

网友:
不用怀疑 绝对是电机电刷不行了 买个凯旋电机换上就OK了 淘宝搜65MG替代电机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
我在想,如果是电机问题的话,地面试机去掉大桨和尾桨就没了问题
还有力度是小了,但是也比辉胜9G的要大
我现在换上了辉胜的电机,后盖盖不严实,先这样试试,如果再不犯这个毛病,就可以确定是电机的问题了,那我再换

网友:
辉胜的电机齿好象不一样吧 你的电刷磨损严重 但是还能接触到转子铜头 在没有负载或者负载小的时候能正常工作

楼主:
嗯`有道理!
我把65MG的齿轮拆下来换在辉胜电机上面装回65MG了~
今天升降舵没有死舵,螺距舵机又卡死了!

网友:
怀疑是你拔电机齿时候把电机弄坏了

楼主:
哥们太小看我了~ 呵呵
之前卡死的是升降舵
我换的是升降舵的电机,
昨天又卡死的是螺距舵,现在升降舵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没想到LZ这么不信任我呢啊 我帮人弄过好几个这样的舵机了 有时间就回来看看这帖子 看你弄好没有 买三个电机把升降 螺距 副翼都换了就搞定的事 你不会是以为我卖那个小破电机吧

楼主:
没有不信任你啊....
我是说你小看我了~呵呵
我是说我换电机齿了,电机齿的问题不存在~
电机我已经买了~现在在路上了
可惜了这两天这边的好天气
除了电机,我还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了~  希望是电机的问题~千万......千万......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 你的65mg啥时候买的;

我也有二次与同样的经历;

第一次,是死舵,下来后检查已毫无反应;

换电机后第二次空中死舵,下来检查,间歇性死舵;

我的这批65mg是10年3季度的东西;仔细观察,从外观和内部与从前的65mg(09年)都有所不同;我只能说现在的65mg品质不如以前。

网友:
我的65MG 也死舵  才用一个星期 报废2个65MG 从此绝对不再碰65MG

网友:
说错了 是一个月报废2个65MG ,一个空中无缘无故的死舵了。飞越买的

网友:
我的65MG是有三个08年7月的 就是换过电机的 另有3个是09年2月的 基本上没怎么飞 一直装飞机上接灰 话说 后来出的65MG是没买过 貌似质量真的没有以前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论坛很奇怪,经常我回复了,然后再来帖子里面看就没有了~
我的65MG是10年6月6日买的
但是上面还有个圆形标签,上面写的是0903,不知道是不是生产日期
虽然死舵,但是我认为65MG还算是个好舵机,只不过是价格有点高了
电机还没有来,抽空修好了一个G5大齿,呵呵,以后大齿坏了可以直接换上用了

楼主:
营口烟头
我换了65MG,还是一样的问题,昨天怀疑是接收机受干扰.把电调挪到机头位置,然后出去悬停试了两块电池,应该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