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多轴仿形雕刻机,大伙有见过么

楼主(2011-03-09):
How it's made上偶然看到的多轴仿形铣,共有20个轴,可同时仿形雕刻20件工件,很是神奇哦
不过国内也有12轴的数控雕刻机---佛像雕刻机,但老外这种机成本可能会低很多,打算造一台玩玩,先弄四个轴的试下;有哪位朋友见过这样的可爱机器么,或者能够告知原理呢?

网友A:
看图里面的主轴传动好像就靠一条皮带,看样子这皮带的质量超级好。

网友B:
每把刀要一样高?

网友C:
视频连接发上来看看

网友D:
只见过电脑绣花机

网友D:
要点在于雕像的一致旋转,用螺杆配N个蜗轮,也能凑和的

网友E:
兵工厂做步枪把子就是用这种仿形铣的,一次做一批枪把子出来

网友F:
人工6轴
 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G:
在国内找一大学,美术系,然后一个师傅在雕,一群学生围着雕,一会一大批就出来了!还是神态各异的!

网友H:
木雕厂都用这个.

网友I:
见过一次可同时雕刻3个木头菩萨的雕刻机,和这个应该类似。

网友D:
新做仿形雕刻机和数控雕刻机成本相差不多的.用来雕像,精度要求又不高,不如直接上四轴数控雕刻机,
先做台一个头的试试,成了再做台多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