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只能在这里发了,入门区都没人 求助舵机问题~

楼主(2011-03-09):
PS外话:
前几日撞在家具上 结果横轴断裂 发过帖子询问大家后 自己T-B买了手钻来打洞 棉签杆做了个横轴 非常舒服 很有成就感
自己手工就那样 但是过程,结果真的很开心 也更了解了260A 本来想直接买主轴配件的 才11快 但是算了 这样换来换去多没意思 哈哈 还是DIY有趣

JJ放了几天一直没动 装好横轴后 开玩 发现JJ起飞后 左飘厉害...
于是搜索了一下 貌似是卡舵机 但是我看了帖子 把主板下下来调整
后来发现
1,主板在JJ上的时候 左边的舵机 回舵缓慢 并且时不时的有忽上忽下,还有吱吱声
2,拆下主板与机主连接的螺丝后 再来试舵机 确发现舵机完全正常(没吱吱声,回舵正常速度)

视频1是主板在JJ上的时候 16秒左右可以看的出左边的(JJ躺着放 也就是上面的那个舵机)回舵缓慢 并且摇杆中置不动的时候 有吱吱声
视频2是主板拆下来的时候 舵机完全灵活 回舵正常 我晕 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求助求助。。

视频1

视频2

网友:
貌似你第一个图  机机是躺着的吧?  干嘛不站着测试?让桨和平衡杆放开,可能就好了。躺着别憋坏了舵机。都吱吱叫了。
左飘厉害 看十字盘还是水平的。微调下就好了。
可能我说的不对  ,你试试。

楼主:
谢谢LSD大哥

首先JJ站着的时候是一样的 躺着是为了看清左边的舵机。然后- -躺着跟站着的情况一样 左边舵机回舵缓慢 偶尔不动的时候忽上忽下 还有吱吱声 取下后JJ很好 放了5分钟也没声 也没说忽上忽下。。郁闷 灵异事件啊

网友:
下次不要买九鹰了,相信我

网友:
新版的没玩过不是很懂。好像类是接触不好吧
要么尝试重新对频试试看吧,自己慢慢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