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环球飞台风首飞炸鸡视频 刚才没发上

楼主(2011-03-09):
当时是小弟第一次玩涵道心里没底,起飞的感觉还是挺爽的可能由于没经验到空中把油门小了,大伙可以听到声音变化 几秒后就------
请老者帮分析原因传授经验。会不会
电池
太靠前了?

网友A:
拉不起来了?

网友B:
像重心靠前了啊

网友C:
应该是失速了!

网友D:
感觉重心偏前,且收油太猛,再推已经来不及。

网友E:
应该是个人反应问题,主要是你第一次飞涵道,对于这种速度还没有适应,当飞机起来后你减少油门,听声音并没有关闭油门,看视频也没有失速.应该主要是你的反应问题,你当时反应慢了.拉杆少了.
这属于操作失误

网友F:
我想请问你的台风是带矢量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 你的配置是什么呀。 是不是重量超了 推力比还没到1:1呀

网友G:
个人反应问题,这完全可以救回来的

网友H:
舵打少了

网友:
看样子准备吊机了

网友I:
 看推力起来的比较轻松,后半段明显是发呆了,没有拉杆,油门再大也就是坠机了

网友J:
中心靠前,油门太低

网友K:
很多人过分强调涵道机的推重比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个误区。
涵道机和普通有桨飞机的区别在于,有桨的飞机桨的气流是流经舵面的,所以在零速度的时候舵面是起作用的,这也是为什么3D可以吊机
涵道机的气流是从后面出来的,当飞机速度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各舵面你打得再大也是无用的。就算你是超过2:1的推重比,在短时间内把飞机的速度推到舵机起效的速度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涵道机一定要保证它的速度(根据机型不同速度也不一样)。
阵风是大三角翼布局可以以很低的速度大迎角飞行,但要靠你的多练后以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对机型的把控能力。

网友L:
重心太靠前,这架台风用3s 2200的电池基本上要放到电池仓的后部刚好

网友M:
我最记得我刚入魔的时候也想着涵道,我姐夫就说:“你新手上涵道,最多30秒的快感”,基本就是上天就炸下来....看楼主我真的体验到这话的意思了...视频而且没到30秒就OVER了,这快感真快。鸡鸡才起来就阳痿了....可怜的鸡鸡啊!!!别喷我哦...我实话实说!!

网友N:
我也感觉是速度太低没舵效了 拉杆再多也没用

网友O:
看视频的确是失速倒头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 的确小弟最后不是没有拉杆,拉了也没有反应,总结下来两个原因,一个是失速(升空后油门小了,副翼也打多了)一个是电池靠前。小弟已经从老苦那儿购进了的新机子,希望飞行成功,回头再发视频。

网友P:
重心很前,收油太快,速度不够,失速炸机

网友Q:
应该是失速,落地前飞机左右在摆,失速的表现-。-

网友R:
这个绝对不是失速 就是操控者子什么问题 这个高度完全可以救回来 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S:
应该就是舵打小了,速度不慢,不可能失速,台风的失速点是很低的,完全可以关了动力飘下来

网友T:
我也是固定翼新手,现在只飞塞斯纳,先练习熟练了,等飞机炸了,再考虑上涵道。我的经验就是高空好控制,飞到高空我的塞斯纳胡乱作动作,什么都不怕。新手要敢于把飞机推高,这样出问题也好救。我的塞斯纳又有10多个起落没有一点小炸了。

网友U:
您好大胆

网友V:
心疼啊!那么好的!东西哦!

网友W:
可惜了,台风很好飞

网友L:
热熔胶粘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