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只钓鱼用的打窝船,请各位老师来帮忙解答一些问 ...
想制作一只钓鱼用的打窝船,请各位老师来帮忙解答一些问题

楼主(2011-03-09):
各位老师好,本人从事医疗设备维修,对电学掌握的还算可以吧,但从未涉及过遥控航模。我平时喜欢钓鱼,最近想制作一只打窝船,我把大概情况讲一下,请各位老师帮忙,给一套
遥控器
材配置方案,谢谢。
我用二个废旧的超声雾化器外壳,粘到一起,大概成了一个船形的样子,长500mm ,完26mm,打窝船嘛,外形也不要求多漂亮、逼真,速度也不能太快,但需要完成的动作有:前进、后退、左转、
右转、打窝这五个动作。打窝的设计我已经想好了,也是需要一个
舵机
就能完成。
现在的问题是,我对遥控器材一无所知,请各位老师帮我推荐一套遥控器、接收机、电调、
电机
、船机等器材,以及螺旋浆、方向舵等用什么形式的?
我看到论坛里说到的“天地飞”六通道遥控器(要六通道的我想将来作别的设备也可用到),不知如何?
烦请各位老师劳您大驾,帮帮心,万分感谢!

网友A:
太奢侈了。用两个大的可乐瓶。打窝做全机械的。装个电机电池。绳子控制

楼主:
边玩、边学,更有乐趣,其实很少用到打窝儿。

网友B:
前后,左右,加打窝的话起码要用三个通道控制,两通道的话也勉强可以,可以考虑当船倒车的时候触动倒窝料的装置,撒窝,反正前进航行到目标位置倒一下车,就完成打窝。这样可以省掉一个通道,买套普通两通道遥控几可以了,但是倒车撒窝的装置就得自己设计一下了

网友C:
楼上的建议比较好,娱乐没不一定需要花大本金买发烧器材,电机用个有刷的,至少便宜。
打窝的话用一个舵机控制乘料的容器的动作就解决了

网友D:
楼主的模型基础比较差,这种帖子里问答一时半会说不清楚,还是建议楼主多潜水吧。专业的船模论坛可以去世海或者三江口转转

网友E:
淘宝上有成品买的,你去看看,参考一下结构不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