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铣薄铁片

楼主(2011-03-09):
请教如何才能铣出很好的薄铜片:1-3mm的。需要铣穿那种。看多高手用激光切割机可以很好实现
不知道用铣床能不能也同样做出这样的事情。
能简单说一下怎么操作么?都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试试用8mmPVC板两面夹住,看行不行。

楼主:
顶一下  两边夹住 那就只能用立着的平口钳 两个? 而且需要很大一块板 不然铣床和平口钳打架 啊

网友:
PVC板固定在工作台上,薄铜片用双面胶贴在PVC上,压板压住边,先铣一遍边框,但不要铣透,留0.05到0.1,最后再铣一刀,或者直接掰下来修边。

如果直接铣透,会因为切削力导致铜板移位,留下的0.05到0.1可以防止移位。

最后一刀只铣剩下的0.05,切削力很小,不至于导致铜片移位。

网友:
1個電木平台 (ABS板或其它也可以,銑平墊在薄板下)

1捲雙面膠

2塊壓板(可以不用) 或 2顆螺絲及墊片(可以不用)
只是這樣有缺點 : 如果雙面膠太黏,在拆薄板時,很容易變型,雙面膠不黏,工件很容易飛出
所以才需要用壓板或螺絲壓住薄件~
-----------------------------------------------------------------
鐵板的話,可以用電磁盤

网友:
一次下刀0.1mm  最后留0.05就好了.

网友:
用双面胶固定。我在雕刻机上试过,铣床上没试过,你不妨试试。

网友A:
用铣做个小冲床,冲 个人感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铣做个小冲床,冲 个人感觉,呵呵

这个主意不错,如果是铣一样的形状,冲是最快捷最省的办法,以前我有个客户接了个产品是在管子上铣孔,后来我帮他开了个模具冲,以前铣个孔4块,现在他告诉我这个价格冲简直是在抢钱

网友B:
楼上能说下,管子上冲孔是杂做到管子不坍陷 ?

网友C:
里面应该还有个垫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能说下,管子上冲孔是杂做到管子不坍陷 ?
呵呵,这就是当初他们只能铣不能冲的原因,也是当初价格能给的稍高点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应该还有个垫块
其实很简单的,就像你说的有个垫块,因为管子也不是太小,内孔有40到50的样子,做了个凹模类似半圆,下面垫了个像凸轮样的垫块,冲的时候转过来顶住,冲的时候就不会变形,冲好凸轮再转回来,就可以把工件管子拿出。而且是几个孔同时冲。

网友(2011-05-04):
铣它干啥,用沙纸打磨

网友:
用沙纸打磨,铣它干啥

网友:
我是直接502伺候,最好是用201,502有点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