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双胞胎500!

楼主(2011-03-09):
一架500ESP,一架500E改FBL!

500的粮食!

500的粮食!

网友:
真是漂亮死了~

网友:
两架好啊,可以交替炸

网友A:
不错,那个电子设备都什么配置呀?

网友:
LZ米人,鉴定完毕,看起来来还是无副翼的舒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那个电子设备都什么配置呀?

斜盘舵机均是YT的DS510,尾舵均是FUTABA的9254,ESP是GY520,无副翼是MB!
ESP的电机是500M,无副翼的电机是500MX,电调均是70A!
接收机是RD721和AR7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斜盘舵机均是YT的DS510,尾舵均是FUTABA的9254,ESP是GY520,无副翼是MB!
ESP的电机是500M,无副翼的电机是500MX,电调均是70A!
接收机是RD721和AR7000!

斜盘舵机用DS510的无副翼使用效果如何?
我想用原来的5245当无副翼舵机一直举旗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盘舵机用DS510的无副翼使用效果如何?
我想用原来的5245当无副翼舵机一直举旗不定

无副翼用DS510应该没问题吧,我的无副翼500才把飞机主体装好,没调试的呢!510的塑料齿轮虽然不耐炸,但便宜啊,先用下再说吧,如果确实不行以后再换其他的试试!

网友:
等LZ折腾,出其中一架的话记得PM我呀,毕竟手感要搞乱的

网友:
好机,羡慕。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副翼用DS510应该没问题吧,我的无副翼500才把飞机主体装好,没调试的呢!510的塑料齿轮虽然不耐炸,但便宜啊,先用下再说吧,如果确实不行以后再换其他的试试!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