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教学--DIY篇之手机电池改控电

楼主(2011-03-09):
DIY篇

此篇献给乐于动手的模型爱好者。

一,手机电池改控电。
    一般遥控器多为八节5号电池,用起来消耗很快;手机更新换代,家中旧的手机电池越来越多,何不用旧的手机电池自己做个控电呢。

材料:

手机电池心三块(其实到二手手机市场上买旧的话也很便宜的,但是最好买同类型、同容量的手机电池,这样拆出的电池心,基本一样,D出的控电看的好看。具体手机电池的拆法可以看:深度教学--拆电池篇之手机电池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6756&extra=page%3D1

3S平衡线,坏的舵机线或者电脑里面的音频线

工具:电烙铁,剥线钳,电工胶带,当然还有小刀。

制作步骤:
一般来说遥控器上面的电池电源插孔和舵机线的插头是一样的,所以找个坏的旧舵机是最省事的办法,(此法略过)但是如果没有坏的旧舵机的话怎么办呢?其实电脑里也就有很多这样的插头,最常见的是光驱输出音频用的一根音频线,这根线一般是4芯的插头,下面就用这个插头改个具有防呆插的三芯插头

用大头针在下图位置轻挑,把插头金属片挑出

和Fubata的舵机插头在一起比较

切除多于的插孔,把插孔头部改为防呆插片。

改好后的插头和Futaba舵机插头、音频线插头的比较

背面

装入电线完成插头的改造

把电池按正负极排好,一般来说铝壳子的手机电池心,外壳为正极,另一端为负极

用电工胶带在电池之间,粘一层起绝缘作用

在电池之间有条件的话用泡沫双面胶带间隔一下,可以起到散热的作用

做好绝缘后整齐排列好的电池,这种排列法适于使用横向排列八节电池的电池盒,当然也可根据自己喜好自由排列,但是一定要做好各节电池之间的绝缘工作,否则会发生短路起火的危险。

把电池上点焊过的金属导电片裁到合适的尺寸,注意:正极铝导电面上的点焊的导电带一定要保留,否则无法用一般的焊锡丝焊接到一起

用电烙铁吧各节电池之间焊接在一起

把3S平衡线按下图焊到电池上面并焊上输出电源线

焊好后的电池

整理过电线的电池

最后在电池外面用电工胶带包裹起来,起到整体绝缘的作用

焊接完成检查各节电压

对电池进行充电

充电后的容量和各节电压

网友:
好人一个!

网友A:
锂电改造要注意
不要破坏了锂电保护板或者拆除锂电保护板
没了保护的锂电就是个定时Bo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改造要注意
不要破坏了锂电保护板或者拆除锂电保护板
没了保护的锂电就是个定时Bomb

那我们玩的所有动力锂电池有保护板吗?岂不是我们都在玩定时Bomb吗

网友:
新手学习的好贴,支持一下

网友:
看了,觉得用的上

网友:
好帖,楼主用的平衡充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2011-04-10):
新手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没有那么多的锂电池来弄
!!!!

网友:
个人认为LIPO是软包的,所以安全性要好很多,锂离子电池是金属包的,确实不安全

网友(2011-07-07):
先收藏吧!慢慢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们玩的所有动力锂电池有保护板吗?岂不是我们都在玩定时Bomb吗

手机是锂离子电池,金属封装,爆炸后果比较严重,因此必须用保护板
航模动力是聚合物锂离子电池,不但电性能有所提升,包装也往往采用软包

网友:
楼主的平衡充电器很高级啊!!!!羡慕!
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们玩的所有动力锂电池有保护板吗?岂不是我们都在玩定时Bomb吗

动力电池还真有保护板。。。你拆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2011-09-04):
引用 网友B:

手机是锂离子电池,金属封装,爆炸后果比较严重,因此必须用保护板
航模动力是聚合物锂离子电池,不但电性能有所提升,包装也往往采用软包
说的,手机的电池是不安全

网友:
标题

很好!

网友:
有必要么?2200mah的控电也就50块钱。你自己做的这个就算有1000mah估计也得25吧,一点不划算。
另外,就你这个样子的,能有几个控放得进去哦。

网友:
动手试试看,不知能不能成

网友:
留名,待我慢慢品味

网友:
标题

锂电池是bomb.但锂离子电可以放心使用,所以diy时一定要认清啊!!!

网友:
我也有楼主的电显
但是你用个4位半的表测一下,这个电显尽管能显示三位小数,但是不是很准确哦
主要是用的电阻不准确
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
楼主,头尾两个电池都是3。7V,中间的电池充电你用多少伏,如果用万用表量是不是应该是7。4V呢?

网友:
我觉得不应该拆保护板
电池是保护住了,控也断电了,坠机还好说,飞丢或砸到人群里损失不是比这个大多了
控都带低压报警,到时候自然会保护电池

网友:
图纸没看明白怎么接的两条线

网友(2012-06-29):
提醒下楼主虽然只相差0.1V,理论是没有危险,但是毕竟还是有区别,锂离子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是4.1V,锂聚合物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才是4.2V!B6的电池类型应该设置为Lilon 3.6V,锂聚合物电池才需要设置为LiPo 3.7V!

网友C:
学习才是硬道理

网友D(2012-10-14):
很好的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