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的安全改良3D动画测试

楼主(2011-03-09):
根据网友的设计图模拟的3D动画视频,网友的名字忘了,帖子也找不到了,这样的设计有助于450的安全性,可能重量会增加一点,应该不会影响平衡,但是飞行炸鸡成本减少很多,觉得厂家可以考虑,另外附上X450带航拍脚架的玉照

网友A:
想法不错,但估计需要改进,电机固定位置太单薄了。图中直角位置应力太集中,应改为弧度,下面要加宽。

网友:
哦,在群里一直不发布,原来是怎么回事.

      恭喜 花 设计完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把我的设计又优化了。我有更好的想法正在设计中。  难得有认同我方案的朋友。 很感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花在这儿呢,  我的方案还没出来,这位朋友就把前面的设计优化发出来了。

网友:
炸不坏了  厉害

网友C:
再次强调下做大动作时桨的瞬时变形一定要考虑,除非用高硬碳桨

网友:
电机线的布位和电调的放置,要找个独立空间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次强调下做大动作时桨的瞬时变形一定要考虑,除非用高硬碳桨

这个问题是要考虑到,或者是采用加大旋翼那个空间的高度。
另外中间这里镂空以后都是平行梁结构,对应扭曲的强度效果就弱了,旋翼有陀螺效应,在改变飞行状态的时候,平行梁容易扭曲,使桨叶空间进一步减小,容易炸桨。
以上属于本人个人猜测推断,没有实践过。抛砖引玉了

网友D:
楼主 这是用的什么软件做的啊》?

网友E:
动画非常专业。
固定电机附近的臂需要加强一些宽度,不然容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画非常专业。
固定电机附近的臂需要加强一些宽度,不然容易变形。
其实这是一个设计草稿,肯定是有很多缺 陷和需要加强的地方,个人觉得网友的设计方案不错,就实现出动画了,抛砖引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这是用的什么软件做的啊》?
may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但估计需要改进,电机固定位置太单薄了。图中直角位置应力太集中,应改为弧度,下面要加宽。
只是一个设计草稿,缺 陷之处还得请专业厂家来设计,这个是基于X450的原型上修改的,所以尽量保持450的外观,谢谢指正

网友:
 都是高手 人才 哈哈哈   以后多请教

网友:
这样成本会增加许多,尤其是有很多个固定柱和螺钉,我觉得可以借鉴330X的防撞泡沫设计,增加一个防撞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