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中特威30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1-03-09):
以前用好盈的,挺好,最近入新机买了个ZTW30A的。

按照电调的出厂设置,接xxd2212,kv1400马达,一推油门(慢慢推)一开始就突然转动一下,大概1s钟,然后恢复正常旋转,比一开始会慢点。
进角大中小都试过都一个样,启动加速度:超柔和,柔和,加速启动都用过,还是一个样。

不知道怎么调了,还是说这个电调就是这样的?
就是突然启动的1瞬间比较响、比较快、感觉很猛,马上又恢复正常。
同样的好盈电调用同一个马达很正常,启动不像ztw这样。

还有个最奇怪的问题,开始没注意,后面我在拆下电调的时候用手转了转马达,发现马达好像有阻力(已经没有接电池了),等了好一会儿马达才逐渐恢复了顺滑。
是不是中特威电调在断电后还会有电池感应啊?

网友:
 手里的中特威很好用啊,lz可以对照说明书简单设置下啊

楼主:
油门行程设置过了。应该没问题
说一下一次经历:
设置了超级柔和启动,结果推油门快50%了还不见转动。
后来又重新设置一次就好了

说明书也是英文的,上官网下了个中文说明书。
总觉得易用性不好,但是买都买了,就将就着折腾吧,哎

网友:
刚买了个试用哟

网友:
昨天刚入了块ZTW的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