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那里卖的天7专用3.7V1800mah的锂电池怎么样?用了还丢 ...
OM那里卖的天7专用3.7V1800mah的锂电池怎么样?用了还丢频吗?有用过的说说

楼主(2011-03-10):
OM那里卖的天7专用3.7V1800mah的锂
电池
怎么样?用了还丢频吗?有用过的说说

网友A:
……随便拆个450电池,接头焊上就行。

网友A:
原来电压是6伏,用这个可能出问题。

网友B:
要调到锂电的供电模式。

网友C:
掉频跟电压没关系
我的刚充完电也掉过一次.5.5V以上,我没注意看,反正刚充完接上了,玩一会,停了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