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用车用的电调

楼主(2011-03-10):
如题!!!我打算用好赢的车用80A做固定翼电调!!!请问可以的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试一试啊

网友B:
我很早就有这样的想法,当时是想利用螺旋桨翻转缩短降落后的滑跑距离,相当于大型飞机打开反推一样,不过这样油门正常的行程就缩小一半,而且在空中飞行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油门推到下面去了,不然就是炸鸡,呵呵

网友C:
建议LZ用枪控玩飞机

楼主:
车模电调可以设置没有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