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舵机的同步行程

楼主(2011-03-10):
本人450PRO换了
舵机
DS410,十字盘上的三个舵机在最高与最低舵量时都是对等的,而在上下滑行中副翼舵机其中一个不能同步,请问高手们在控里哪项可以调整这三个舵机的同步关系。不胜感激,(注:本个控是FUTABA 12FG)

网友A:
舵机的电机不得行了。3个电机一起换。

网友B:
舵机不同步可能是由于用久了,齿隙有所不同导致;
可以通过控中的舵机行程、DR曲线等设置加以改善。

网友C:
我用的2801 pro。混控里有3个舵机的行程比。不知道扶他把是在哪,找找混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