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龙1:16全钢通用波箱

楼主(2011-03-10):
我想做个1:16的坦克,买了套恒龙全钢通用波箱,但买回来加电测试,两只波箱的转速不一样(感觉差的较多)。卖的老板说要两只一起通电试,是这样吗?
另外我从3V加到6V,转速也不算很快,不知这款波箱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卖的老板说他也不知道)。
还有就是电机两电极间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电容是消火花用的

网友:
转速不一样用混控电路的时候可以调。电机额定电压好像是7.2,一般12伏也还能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的指教!

网友:
xue学习了,我也刚搞了个恒龙

网友A:
个人感觉,没有必要非买钢的,尼龙的也很不错。金属的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没有必要非买钢的,尼龙的也很不错。金属的就算了。
 是的

网友:
电容是隔直通交

网友:
淘宝上的买电池,都是7.2V1700mA的

网友(2011-04-09):
忽悠。。波箱不可能通用,至少有3种以上的波箱。
另外,转速不一样的话,把马达卸下来,用手转马达,看看2个马达是否感觉差不多。在不装马达的情况下,拨动齿轮,看看是否顺畅。
这波箱本来就转不快,转快就没扭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另外谁知道这款波箱最大能加多大的安全电压?我想用md35或威驰的声组及电调,不知他们的声组和电调支持多少的电压?请用过的朋友给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另外谁知道这款波箱最大能加多大的安全电压?我想用md35或威驰的声组及电调,不知他们的声组和电调支持多少的电压?请用过的朋友给说一下。

3S电就差不多,4S有点危险,MD35的电调我用过20伏不烧,但是不建议,他给出的电压是HL波箱12伏,声组7.2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个1:16的坦克,买了套恒龙全钢通用波箱,但买回来加电测试,两只波箱的转速不一样(感觉差的较多)。卖的老板说要两只一起通电试,是这样吗?
另外我从3V加到6V,转速也不算很快,不知这款波箱的额定电压是多 ...

额定应该是7.2伏吧

网友:
额定7.2V是板的电压,马达一般能上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