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配个450,推荐几种好的电机吧

楼主(2011-03-10):
要省电耐用动力好的

网友A:
朗宇的2220?

网友B:
省电暴力,推荐ake 4200kv的电机,型号忘了,我买了2个,很爽,估计是2221系列的。效率95%,我的旧电池些都能开3d。至于耐用不耐用不知道,不过ake的通病就是磨轴,我还没用多久不清楚。
耐用就浩马特的吧!轴承紧配合的,我的2836用了1千多个起落才换轴承,和新的没两样。但动力不是太好。
米够的话就蝎子电机吧!绝对暴力,而且有轴和轴承配件卖。

网友C:
建议买蝎子,3D飞完下来,温温的

网友D:
朗宇的应该也不会差,之前看过测评,温度也很低

网友:
95%是个神话

楼主:
飞450要KV值大好还是小好

网友E:
原帖由
jownyo
于 2011-3-10 09:42 发表
想配个450,推荐几种好的电机吧
最后两个字还是不要同时用比较好。

网友F:
LS太坏了

网友G:
坏,好啊
有95%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