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好的拍摄建议

楼主(2011-03-10):
YS-X6演示视频推出后,网友反映内容很精彩,但是不够过瘾。近期我们将会推出更多的演示视频!关于YS-X6演示方面,大家有没有更期待看到的内容?如你的想法一经采用,我们将有神秘礼物送出。。。。赶快行动吧。。。。

网友:
去风力发电厂拍点视频回来,看看你们机器自动抗风怎么样。
别家的6轴UAV抗风性能展示

网友A:
风车转得那么慢,看样子4级风都不到。
我们可是在4级风测的啊,两*结束后上视频,一手拿风速计,一手看自动稳定悬停。

网友:
知道这个机器用的是什么陀螺仪吗???

网友:
10米定点悬停,{在四轴上系跟绳子,起飞四轴10米高定点悬停,然后让人拽绳子走几米在松开绳子(四个方向,东南西北,尤其是顶风和顺风.)看四轴的自动恢复原点怎么样?还要向下拽看看定高恢复如何!:loveliness:}四轴主要用来拍照,摄像,定点监视!用做UAV我不看好!

网友:
想看看 负载  和抗风 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就是普通的陀螺仪吗?
一会儿发一个我们用普通陀螺仪的测试情况。

网友:
弄点航拍的视频啊。既然是主要面对商用用途,整点给力的。

网友:
飞行测试
    在飞行中,突然放开摇杆,看四轴的自稳定性,同时要稳定的悬停在那里,不掉高度(要求在顶风和顺风都做下)
在失去遥控信号,不知道你们是这样处理的!:loveliness: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用专业版,这个是基本功能,太简单啦!

如果是玩家版,也没有问题,实际上飞控的功能就是定点(位置)、定高、定航向,即放手回中(各摇杆和中位的距离小于某个设定域值)就控制多旋翼悬停在当前位置,并定高保持当前高度。

如果有风的话,当然会有一定影响,比如顺着往风的下风方向漂几米(看专业版还是玩家版啦),但仍然会稳定住,而不是漂过来漂过去……

如果遥控器失去信号,必须提前在遥控器上设置好F/S,即当失去信号时,手自动切换通道切换到定点悬停模式,定高通道切换到保持高度模式,各舵面回中,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专业版,这个是基本功能,太简单啦!

如果是玩家版,也没有问题,实际上飞控的功能就是定点(位置)、定高、定航向,即放手回中(各摇杆和中位的距离小于某个设定域值)就控制多旋翼悬停在当前位置 ...

我说的是如果遥控信号受到干扰飞控的处理 1是自动悬停,在设定的时间里还是没有信号,飞控自己操纵四轴下降到设定的高度等待操作者来处理。2在设定的时间里还没有遥控信号,飞控自己自动返航到原起飞点并且自己下降到设定的高度,等待操纵手来处理,你们是怎么来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由用户设定一个返航降高开关,设置好F/S,当飞过范围没有遥控信号时,相当于就切到了返航降高。
但一般你要是遥控器没坏的话,回到一半就应该有信号了吧,然后就又悬停住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参与?用时间限制下!送的东西在透露下,来刺激刺激

网友:
6轴UAV抗风性能展示,这个商业级别的6轴和draganflyer x6 PK的,用的陀螺仪够便宜的ADXRS610,MK2.0飞控也用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希望有机会交流甚至PK一下,当然抗风有多种因素,比如本身的重量和动力,飞控再稳定也要选择一个好的机架。

    高端的陀螺仪,推荐还是ADIS16405,您说的ADXRS610属于中端的了,是单轴的陀螺,我们的固定翼飞控上用的就是它,请见下图,3个轴就要用3个,这个的价格大概是接近200一只。用这个陀螺的话,我们的飞控板都不用做任何改动,把固定翼无人机的飞控直接搬过来,把软件一换就OK了。

    而模型的陀螺,比如ST公司的430等,是双轴的,那么一小点地方里面还装的是垂直的两个轴的陀螺,价格大概是50多一只。这才是低端的陀螺,也就是我们刚刚测试的视频。

网友:
1、定高 均速航线飞行
2、在2-5级风的条件下空载(电池和航拍设备选用最轻)和满载(当然最大负载情况下) 抗风性能的比较
3、定高情况下在有风和无风环境中四轴以最快速度航行测试
4、高速度中拐弯性能测试的
就想了这些  等想到了再加上

网友:
期待看到高性价比的产品 呵呵

网友:
安装FPV设备  来个飞高 飞远的视频 这样既可以展示可靠性 也展示了性能 FPV设备我可以提供一套给你们

网友:
他们飞控好像只能设定最远200米

网友:
YS-X6公司主要是测试,他们的飞控功能!模友提的有些要求太高了,如果是成品机,就好提意见了,还有大家提意见,应该考虑四轴的主要用途来提,还有YS公司你们的说明不清楚,应该说明给专业版和玩家版提意见(2版的功能不会一样的吧!),看大家有什么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车转得那么慢,看样子4级风都不到。
我们可是在4级风测的啊,两*结束后上视频,一手拿风速计,一手看自动稳定悬停。

现在大部分的风机都是变矩定速桨,风大风小转速没啥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找了半天,终于在咱们这里北清路上找到了两个大风车,看了看速度比那个视频里快多了,过两天去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