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SC还是PAL?

楼主(2011-03-10):
最近在为FPV+车载摄像头的全套解决方案在郁闷。基本的想法是,希望配一套通用的摄像+无线+显示系统,显示屏和摄像头既可以在车上用,也可以拿下来航拍(这样比较好申请经费 )。车上考虑配两个170度摄像头,一个在后面,一个在右侧。显示屏还没定,车上的话,设想可以用GPS导航仪或者车载DVD的屏幕,但目前更倾向于使用支持TV-in的金星MP4。不过现在在选择摄像头的制式上现在遇到了麻烦。

1.我搜到的大部分车载摄像头都是NTSC的。尤其是那些170度的摄像头。
2.猜想这是因为GPS导航仪或者车载DVD是NTSC的缘故。
3.我手上的唯一一个摄像头是PAL的。
4.金星MP4是PAL的。

现在处于两难境界:
1.使用PAL的话,寻找廉价的车载170度摄像头的困难度大大的。
2.使用NTSC的话,原来的摄像头不能用,也不能用MP4做显示,移动性大大受影响。

不知各位有何见解?

网友:
好纠结啊

网友:
好像一般的摄像头都是P制N制自动的吧.广角只是个镜头而已,与板子无关的

楼主:
车载摄像头大多是做死的,因为要防水,不像监控摄像头还能换镜头,有的能换制式。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网友A:
你是说汽车上的倒车摄像头?

装在车上的摄像头你还要随时取下来玩FPV?你真牛

另外,你难道不知道倒车摄像头的图像是镜像的吗?

还是买CCD板机吧,便宜点的420线也才几十而已.

网友:
用P收n图像时黑白的,如果后期用软件转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金星MP4我的计划也是这样,但是2.4g的发射接收系统距离不太理想。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汽车上的倒车摄像头?

装在车上的摄像头你还要随时取下来玩FPV?你真牛

另外,你难道不知道倒车摄像头的图像是镜像的吗?

还是买CCD板机吧,便宜点的420线也才几十而已.

谢谢提醒啊,我还是第一次意识到倒车摄像头的图像是镜像。车载摄像头,没装之前,可以FPV玩两下么,原本想。

楼主:
在TB上查了不少CCD板机的信息,价格也不算便宜吧,我自己的摄像头就是装了壳的板机。要命的是170度这类鱼眼镜头的价格高的离谱。用2.8mm或者2.5mm又不甘心...

网友B:
倒车摄像头普遍都是420线的,拿来fpv看不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车摄像头普遍都是420线的,拿来fpv看不清哦

这个不是问题,大部分DVD也好,MP4也好,都到不了420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问题,大部分DVD也好,MP4也好,都到不了420线。
不是说录像后看不清,而是指传到显示器上420的都不清楚.大家说的都是经验之谈.

我说420线,也是如你考虑的:就是便宜.倒车摄像头的效果其实与420线没什么区别.建议还是买个3172+609的CCD板机吧.或者直接买个ZI6,便宜量又足,既能录像又能当摄像头回传,并且还是高清的.不过ZI6需要换广角镜头后才能代替摄像头用.

楼主:
唉,要用DC的话,家里早就有了Canon Powshot TX1, 1280*720,录像同时输出视频,还带防抖。但这东西一砸下来就完蛋了,10倍光变系统100%受损。

目前只考虑FPV回传这一块,不用清晰,只要知道该往哪里飞,航拍摄像机我会另外架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