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定了

楼主(2011-03-10):
从10点开始搞到半夜2点
中途花屏,吓出一身汗

后怕啊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了

网友:
顶猪头的帖 有猪头吃

网友:
"中途花屏,吓出一身汗"
只听说过玩机吓出冷汗的,你玩控也能吓出冷汗,境界是相当的高。

对于新手,我还是不建议玩控改控升级控的。
一个小小的螺丝,一根小小的弹簧,一个小小的垫片,足足可以让你吓出一身冷汗。。。。
哈哈哈,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奇怪,延时电路不起作用,开机就亮,大家帮看一下。我是照这个电路接的。

网友:
祝LZ半夜爽飞!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你的触发信号是哪里来的,由什么信号触发灯亮的

网友:
还有楼主,你要延时电路用什么做的,我只会做ARM,对模拟电路不是太会用,想用ARM做个延时电路,想想,太浪费了,

楼主:
今天晚上把延时电路搞定了
原来是C002只工作在4.5V左右,所以用1个7805串一个二极管降压,然后供给延时芯片
问题解决。

感谢论坛黑人大哥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你的触发信号是哪里来的,由什么信号触发灯亮的

9X2改背光,都是用蜂鸣器的信号作为延迟电路的触发的。因为9X2每动一下按键,都会bee一声。

网友B:
楼主重心调节器用这样长的控的挂靠点那里容易裂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重心调节器用这样长的控的挂靠点那里容易裂开

挂靠点的话,重心还是偏后,操作还是不方便。

网友:
   死猪头,你也弄了9X2怎么不早说啊,欢迎加入JR

网友:
感觉背光没什么意义,也不会晚上飞飞机

楼主:
这个,本人家穷,为了养家都是白天工作,周末那么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琐事太多
只有晚上才能抽空去飞一下F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