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S加装马达散热器效果简单汇报

楼主(2011-03-10):
之前都说过了,4#6S原装马达太不给力,原因就是发热,温度高于居里点就磁性下降。。为此我在TB上找到一款散热器,现用了一个星期,飞行约10个电池
简单汇报一下:
散热效果表现:很一般,比没有装好一点点(本人广东,环境温度约18-22度)!马达不至于一下子就没劲,只是比原来好一点!

下一步改装:更换无刷外转马达!

网友A:
我换了005马达,还有散热器觉得效果不错
不过我这里温度只有5-1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005马达,还有散热器觉得效果不错
不过我这里温度只有5-10度

005马达?给个地址我,我需要,谢谢!

网友:
谢楼主分享,看来装散热器用处不大。

网友:
换V120D05(电机+ 电调)应改可行
8g v2 外转马达贵了 当然 米人除外

网友B:
据说换 AEO 超小型无刷马达 C05XL KV:10800 也行没试过

网友A:
005马达就是4g6s上面用的wk-ws-12-005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5马达就是4g6s上面用的wk-ws-12-005马达

这个管用吗?

网友:
4G6\120d02貌似马达外观和4#6一样?

网友C:
真的不知道
WK-WS-12-003与WK-WS-12-005有啥本质区别?

我问了一下卖配件的商家/给我的回答是:“都JB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不知道
WK-WS-12-003与WK-WS-12-005有啥本质区别?

我问了一下卖配件的商家/给我的回答是:“都JB一样的”

JB是什么?Ji Ba?

网友D:
这种内转子电机加散热器就跟脱裤子放屁一样,加不加都一样.因为转动的是内芯,热量也是在内心产生的,但是内心和外壳是不接触的,通过空气传导再由外壳上面的孔散发.
而你在外壳上加散热器, 你可以想象成汽车马达和车壳一样,马达运转要发热,但是你在车壳做散热, 完全无济于事.
所以真正的6芯电直,小至100,大至600, 都是外转子电机,这样热量可以随着外心的旋转而散发, 散热效果很好. 我飞120d02时,第一件事就是扔掉这个破烂内转电机,换hp08s.
上面那位转述卖家所说的话已经是大实话了, 无论WK-WS-12-003还是WK-WS-12-005, 甚至WK-WS-12-xxx,只要是内转子电机,都"鸡*巴"一样(烂). 华科尔卖的电机不算便宜(比国产名牌电机冰峰雷电和浩马特还贵),居然还要用最不适合长时间飞行的内转子电机来赚更多利润,很不厚道

网友:
这个内转子马达,应该是线圈在外,因为是无刷,不可能线圈在内。003和005最大的差异在005功率更大。和外转相比原厂马达比较省电,缺点是比较热(夏天),内转电船用的比较多,外壳可以水冷。

网友:
HP的马达不是最好的,,,后面更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内转子电机加散热器就跟脱裤子放屁一样,加不加都一样.因为转动的是内芯,热量也是在内心产生的,但是内心和外壳是不接触的,通过空气传导再由外壳上面的孔散发.
而你在外壳上加散热器, 你可以想象成汽车马达和车壳 ...

hp08s这个在哪儿买啊?给个地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换 AEO 超小型无刷马达 C05XL KV:10800 也行没试过

换好淫10A电调
上2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