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铣床底座(第二页---设计方案)

楼主(2011-03-10):
三潭钻铣7016到家好久了,一直放在地板上,干活也不舒服。想给它配个底座,手头也没有电焊机,不知道用角铁+螺丝能不能做个底座,够不够结实。这个300多斤的家伙有点不放心。
有做过的兄弟能不能传个图片给我参考参考

网友:
最好是焊接,材料还要选择大一点。

网友:
我的钻铣还没到。看你的了。做好了也有个参考。

网友A:
请问你的电容如何配的 型号 接线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电容如何配的 型号 接线  谢谢

我的是Y接法  配了三个12uf的电容并联的
不会画电路,大概画了个

网友B:
找一些比较粗点的木头和厚点的木板钉一钉就成,我的座子全都是用木头钉的,很结实还防震,就是看像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些比较粗点的木头和厚点的木板钉一钉就成,我的座子全都是用木头钉的,很结实还防震,就是看像差点。

好像比较难做。木头如果不用榫卯结构直接用钉子 感觉不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比较难做。木头如果不用榫卯结构直接用钉子 感觉不牢

就是钉子钉,多用几条三角的拉筋钉上。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钉子钉,多用几条三角的拉筋钉上。试试就知道了。

谢谢。实在不行就用这办法了。正好家里有点装修用下的木料,都7.8年了,一直舍不得丢

网友C:
变频啊  不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啊  不要电容

变频器慢慢装备, 要等我外快收入

网友:
乐在其中

网友:
可以用螺丝做。但要有防松垫。还要有斜拉撑。

网友:
我认为如果短时间不搬家的话,用砖头水泥垒一个也不错,在台面上预埋螺栓。这样既牢固又省钱。当然如果房子装修的很漂亮的话就别搞了,还有楼上的话也不要搞了。

网友:
用螺丝完全可以,比如用5x5的角铁的话,用6毫米螺丝就可以了,每个连接面用3-4颗螺丝,整个机架纹丝不动,不过就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钻孔位置要精确点,不然不太好拼装。不过你有7016了,精确钻孔应该不成问题的,我以前就台钻手工钻,钻出来也做成功了!

网友:
我觉得最好是用自来水管焊接一个四条腿的铁凳子,面就用木工板,然后把铣床放到木板上就好了。四条腿上安装脚轮方便移动。

网友:
用角铁焊!

网友:
标准的机器十字台面到地面要多高啊。有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
55-65CM之间就行了,根据自己的身高和钻铣台子的高度合适就行

网友:
注意!我说的是架子的高度

楼主:
钻铣床底座

今天用proe设计了一下角铁底座。尺寸长700 宽500 高650.大家提提意见

网友D:
我觉得没必要斜拉角铁。三面要是弄两毫米铁板。前面再弄个门子。就是个小铁箱子。还能装东西。三面的铁板就是整体拉筋了。

网友:
高是650.机器十字台到地面有多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没必要斜拉角铁。三面要是弄两毫米铁板。前面再弄个门子。就是个小铁箱子。还能装东西。三面的铁板就是整体拉筋了。

拉斜铁的是侧面。正面是个窗口。正好做个门 ,其他三个面也用木板围起来当柜子用 ,铁板太贵了

网友:
我用5*5的角铁焊的架子,三百多公斤的c0630和一台西湖古董台钻放上面(小一百斤吧老家伙用料很扎实),200长60宽60高,没问题。

网友E:
对了,上面铺的是木板,约3厘米厚,只是这样需要调水平,有些麻烦,长久使用要么精细施工要么上铁板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3
其实有两个12个或10螺丝就足够啦,孔位配合好了拧紧了不会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上面铺的是木板,约3厘米厚,只是这样需要调水平,有些麻烦,长久使用要么精细施工要么上铁板好~

是不是应该装四个脚 用螺丝调节高度,这样调水平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有两个12个或10螺丝就足够啦,孔位配合好了拧紧了不会摇的。

我用的是3个m6的螺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应该装四个脚 用螺丝调节高度,这样调水平方便些。
本来我想用那种脚手架下面的调节螺丝的,后来一想临时的代价高了不划算,垫点东西就行了…6个的感觉蛮小的,4.8强度的容易断啊,不放心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我想用那种脚手架下面的调节螺丝的,后来一想临时的代价高了不划算,垫点东西就行了…6个的感觉蛮小的,4.8强度的容易断啊,不放心嘿嘿!

做的话先用6的算了。不行的话把机架整个拿去让朋友帮忙烧电焊 反正这个架子很小,一拎就走。焊好后拆了螺丝

网友:
三百多斤完全没问题 就是你这个设计自己做太累了 我做过一个比这个大些 有2米多高的 累死了 你这个直接焊接 搬动很方便的 下面加轮子和调高脚垫 可走可防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Y接法  配了三个12uf的电容并联的
不会画电路,大概画了个

BG5CKD:你这样简单加电容可能电机功率小很多,应该按这个图4接法比较好:http://www.go-gddq.com/html/2009-06/463777.htm

网友:
螺丝连接超级麻烦,而且角铁震动厉害。用脚手架最稳当,拆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