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的电池怎么用

楼主(2011-03-10):
四旋翼的
电池
怎么接线?四个电调如何接在电池上?还有飞控版如何供电?

网友A:
飞控板供电是电调的信号3P线来供的,电源可以做1分4的线焊接,或者履铜板统一把电调线焊接上去。电池肯定是T插了,1分四的一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详细点行不?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