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块的遥控车,不知道是控坏了还是车坏了

楼主(2011-03-10):
儿子有个几十块的遥控车,不知道是控坏了还是车坏了
车加电的时候 “滴”的一声 算是自检通过吧
控扳的时候发射灯亮
反正车就是不走
能排除是电源的问题
问问修过的 我怎么去判断到底是控坏了 还是车坏了
出问题的过程是这样的
上周带出去玩 把控的天线卸了 会不会是因为控在包里一直开着 导致晶振烧了?
当时还跑了几下 老是失控 后来就干脆不动了

网友A:
玩具还是算了吧。

楼主:
能修还是修一下呗 好歹几十块呢
再说就这么坏了我心不甘

网友B:
车通电的时候有自检,接收应该是好的。发射机没天线长时间开机估计高频部分的三极管烧坏了,拆下来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回去试试
另外问问如何判断控有没有发射信号?

网友C:
拿到卖玩具的地方,找个同频同型号的来测试。

网友D:
把控的天线卸了,控一直开着,肯定会把功率管烧坏的,要换功率管。
如何判断控有没有发射信号?
很简单,用收音机就可以。

楼主:
已经拆下来了 2个c945坏了
找零件ing

楼主:
深受打击了
换上2个c945 还是一样
拆开车上的接收板 纯属狗看星星
当年的模数点都都白学了

网友E:
2通开关的

网友F:
才几十元的东西,控的发射功率应该是很小的,不接天线也不会烧发射管的。估计是发射或接收的频率对不上了,拆开控看看有没有晶振?如有,则把车接收贴近控来调接收的线圈磁芯看看能不能对上频率。对上频率之后,再细调控的磁芯,使距离最远;如无发射晶振,那先把控的线圈磁芯调到中央,然后再调车的接收。
没义器的情况下要想知道控的好坏,可找一音频功放或有源音箱,把音频输入端接到控的天线上,拨动摇杆,听音箱有没有声音。当然最好是用信号寻迹器来试,效果更好。

网友G:
看过两遍了,再顶

网友H:
无论是几十元,还是几百上千元,好歹都是遥控的车
遥控的车,就是娱乐,找乐寻开心,或与儿子同乐。
无论你几百上千,同样还是玩乐,只不过是“专业”与“业余”的区别;
顶顶lz,因为我也有两款很不错的玩具遥控车,因为它,也多了一台攀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