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基础知识--机器选购到保养全套★(网上搜罗的,有点乱,凑合看)

楼主(2011-03-10):
购买雕刻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要注意雕刻机的功能,雕刻机的雕刻电机有大功率和小功率之分。有些雕刻机功率较小只适合做双色板、建

筑模型、小型标牌、三维工艺品等材料的加工,这种工艺已流行一段时间,但由于雕刻功率太小而大大影响了其应用

范围。另一种是大功率雕刻头的雕刻机,这种雕刻机有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幅面切割机:幅面一般在一米以上,但这

种雕刻机的精度一般较差;另一类是幅面适中的雕刻机:这种雕刻机一般应用于精细加工和有机标牌制作。
  2、要了解雕刻电机的性能和功能,雕刻机的雕刻头电机也是很关键的,因为雕刻头电机一般都不属于保修范围

,而雕刻头电机又是长时间连续工作的,所以如果雕刻头电机不好也会影响雕刻机的使用。
  3、再者就是雕刻头电机的速度可调范围,一般速度可调范围是每分钟几千到三万转,若速度不可调或速度可调

范围较小,那么就说明该雕刻机应用范围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雕刻不同的材料必须用不同的雕刻头转速。
  4、雕刻机本体制造工艺:大功率雕刻机工作时要求本体一定要精密和稳定,所以,长期大功率雕刻应采用铸造

本体才能保证其加工精度和稳定性。
  5、控制器一般也分为两类:一类控制器只是做驱动,而其所有运算工作由电脑来完成,在雕刻机工作时电脑处

于等待状态,无法进行排版工作。另一类控制器采用单板机或单片机控制,这种控制器实际上就是一台电脑,所以只

要雕刻机一开始工作,电脑马上就可以进行其他排版工作,特别是较长时间雕刻时,该优势特别明显。
  6、丝杆和导轨也是雕刻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丝杆和导轨是雕刻机长期使用时其精度和性能的保证。

楼主:
机械雕刻机购机指南

1、明确工作性质
  不要以为买一台雕刻机就可以干所有的活,厂家把雕刻机分为各种规格型号,为的就是对付各种不同的加工任务

。例如您买一台模具级的雕刻机去雕双色板,或买一台大型雕刻机来雕印章,这都造成巨大的浪费,而且也不会获得

好的效果。同样您买一台广告级的雕刻机去做模具,则可能根本不能胜任。所以您在购机前,一定要向销售人员充分

说明自己的要做的工作内容,包括加工工件的大小,材料的材质,材料的厚度、重量,最终雕刻效果及要求等等。

2、选择合适机型
  小型广告招牌店初次购机,主要制作立体字灯牌、水晶字、双色板、胸牌等用途的,应选购广告级的,但还应在

机器配置上进一步细化,如主要做双色板,就一定要配置浮动刀头,因为它能保证在大版面的双色板上雕刻时刻字深

浅一致,但主要用来锯有机玻璃水晶字的,就要选配800W以上大功率的主轴。否则用小功率高精度的主轴长期干重活

,就会加速轴承磨损,损失精度。一般来说,雕刻机幅面大于600mm以上,不适于用来雕刻双色板等精细的活,而公

适用于锯字,做一些大型牌扁。幅面在600 mm左右的属于通用型雕刻机,即可用作双色板之类的细活,又可用来做

锯字的粗活。对于需加工柱面或其它异型工件的,由于需要加装一些工夹具或旋转坐标轴,这就要示Z轴立柱高,台

面至刀头间空间大,因此可选用专用机。如果是印章店专门刻印章,则可先配印章雕刻机。雕刻皮章、原子印用激光

雕刻机最好,而雕铜章、玉石章、牛角等材料的印章,则用6070。两者结合,则各种材料通吃。

3、购前试雕
  在购买雕刻机之前,为了保证您的投资回收,应让销售人员或由您自己动手操作,对您最常做的活进行试雕。同

时计算工效,观察效果,充分测试机器性能,真正做到心中有数。

4、签定合同
  在决定购买之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与销售商签订合同,合同应注明购买的机型、配置、价格、交货时间及交货

方法,培训方法、保修条款、及付款方式等要素。合同签订后,通常应按合同规定交纳一定的订金(有现货的除外)

5、交货及培训
  雕刻机到货后,一般由技术人员上门进行开箱验机,在通电后,应仔细检查外观是否受损,在运输中是否受到冲

击造成损坏。如完好无损,再对照合同用随机说明书清点机器配置用随机附件。由技术人员进行机器安装(包括硬件

安装、拆除固定件、安置机台。接驳电源
用各种电缆。软件安装,配置电脑、安装选购的雕刻软件)。安装完毕,用厂方提供的测试图档对机器进行雕刻测试

,如正确完成雕刻测试,测交货验收完毕。按照合同,用户应付清余款。客户的操作人员要求具备中专以上学历,并

具有熟练的电脑操作基础,最好有刻字机的操作经验,皮卡刻字机的用户学皮卡雕刻机就容易得多。在培训过程中主

要应熟练掌握针对不同的工料选择不同的雕刻速度以及使用不同的刀具,这方面往往需要经验的积累,掌握得好,对

延长机器及刀具的寿命大有好处。

6。使用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及售后服务保证

楼主:
(一).使用环境
雕刻机为高科技机电一体化设备,对工作环境有一定的要求。
1.避开强电、强磁等严重影响雕刻机信号传输的设备。如:电焊机、发射塔等。
2.使用三芯电源,保证雕刻机良好的接地,减小干扰。
3.电压要求平稳,避免大的起伏波动,最好使用稳压器。
4.机器不可在强酸、强碱的环境中长时工作。

(二).保养和维护
雕刻机多用于从事加工业务,加工产生的粉沫、灰尘较多。使用中要注意保持丝杆、光杆等部件的清洁和润滑,及时

打扫积尘和向传动部件加油;操作人员要及时清扫、加油、严禁带电拔插。

(三).软件使用问题
雕刻机有众多的雕刻方面的软件可供使用。如:文泰雕刻、Casmate-pro、Caxa、Mastercam、Artcam、Smartcam、

Type3等,为达到你的雕刻要求,请选用正确的操作软件。

(四).加工问题
1. 加工工艺的合理性
加工精度除靠雕刻机来保证外,合理的加工工艺也很重要。为了保证加工的精度,请注意加工工艺的合理性。

2. 刀具使用
因刀具本身的制造工艺和精度影响加工精度。因此,在加工时请选择适于加工的刀具。

3. 操作人员
操作人员的熟练程度和责任心也对加工精度影响巨大。

4. 机器的磨损
雕刻机在使用过程中磨损是不可避免的,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机器磨损会使机器的精度有所降低。

网友: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