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 ESP 金鱼尾 困惑

楼主(2011-03-10):
刚飞完500 有金鱼尾,总是左右的抖,感度都由40%调到30了,还是不行,请高手给诊断一下原因,而且250也存在这个问题,250的感度都调到15%了。。。。。。

网友A:
翻一下老帖吧~引起金鱼尾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B:
250和500恰好是两款最挑陀螺的直升机 我之前500的金鱼尾也弄了半天,主要还是排除震动,增强陀螺对振动的耐受性

网友C:
震动是罪魁祸首!

网友D:
金鱼尾大部分原因在尾桨震动大,可以把尾桨和尾桨夹一起取下,单独装上尾轴,拿在手上转动,感觉一下转动是否平稳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