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B6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10):
最近发现B6充电器通电以后响两声,以前是响一声的,测量电压发现一个按键始终按下,已排除了按键的问题,有老鸟能指教一下吗?

这个是故障的地方,电压太低了

这个是故障的地方,电压太低了

这个是正常电压

这个是正常电压

网友:
断电,直接查开关两引脚的电阻,未按开关时电阻应该无穷大,按下导通为0,如果开关正常,就顺着你查到的那个电压低的开关布线往下找,看看有没有二极管连在上面,检查二极管单向导通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