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XTR

楼主(2011-03-10):
是不是
模拟器
练习都要加密狗?

网友A:
加密狗??别的模拟器可能真没有,这个XTR必须有。

网友B:
什么是加密狗,我的XTR买来下 载了把控用配的连线连上就可以用,是不是哪个插口就是加密狗

网友C(2011-05-14):
XTR不用的,买根线,下个软件就可以--我用的是这个软件:REFLEX 飞行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