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遥控器9X2价位

楼主(2011-03-10):
想入手9X2遥控。8成新大概多少钱?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含接收1.5K该可以

网友B:
有的控改过,修过。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含接收1.5K该可以

你去收收看看能不能收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去收收看看能不能收到,
减半我也不买J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半我也不买JR

说说你不买JR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控改过,修过。注意

一般都改哪里?修哪里呢?
请明示

网友:
9X2  变频带10DS  价格最低1800左右吧   主要还是看成色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什么,个人喜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金版的也1800左右?
带个接收器。R900S
高频头是BANDNO.11--60
TS-72TW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改哪里?修哪里呢?
请明示

改控比如说fpv加功放,加发射模块什么的,修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