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浆机电机烧了,这个转子貌似可改外转无刷的定子

楼主(2011-03-10):
电机应该是直流串励电机吧?但可以直接接交流电,不知道怎么控制转向的?还是说,豆浆机不需要转向?
转子有十二个磁极,轴比较细,要改得把轴孔扩大点才能装得下轴承。

网友:
呵呵,看到了刷机小板,~~

网友A:
我也有3个,但是没有车床弄转子,这个定子还需要扩孔上轴承,还需要买磁钢,这电机功率能达到2000W,如果不能做好动平衡,会很容易爆的,
很好的材料,需要很好的动手能力

网友:
这电机淘宝有卖  我一个月前买了一个  70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3个,但是没有车床弄转子,这个定子还需要扩孔上轴承,还需要买磁钢,这电机功率能达到2000W,如果不能做好动平衡,会很容易爆的,
很好的材料,需要很好的动手能力

上轴承是否可以另外弄个铝或尼龙的轴承座?反正是定子,位置差个一点点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搞下70克废漆包线,估计不能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下70克废漆包线,估计不能用了吧。

网友B:
这种串激电机速度较快,如果定子线圈坏了自己绕制不麻烦的,好修,但是如果是转子线圈坏了,建议买新的,自己做比较麻烦,还不一定能修好,我以前修过,光动平衡就很麻烦,绝缘漆要烤的非常干才行,要不电机工作热了,绝缘漆软化会甩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串激电机速度较快,如果定子线圈坏了自己绕制不麻烦的,好修,但是如果是转子线圈坏了,建议买新的,自己做比较麻烦,还不一定能修好,我以前修过,光动平衡就很麻烦,绝缘漆要烤的非常干才行,要不电机工作热了 ...

打算新买一个,这个拿来折腾,没床真啥也干不了

楼主:
没标题

引用 网友B:
这种串激电机速度较快,如果定子线圈坏了自己绕制不麻烦的,好修,但是如果是转子线圈坏了,建议买新的,自己做比较麻烦,还不一定能修好,我以前修过,光动平衡就很麻烦,绝缘漆要烤的非常干才行,要不电机工作热了 ...

打算新买一个,这个拿来折腾,没床真啥也干不了

网友:
我就喜欢那台迷你电子称

网友C:
转子的槽数为3的整数倍才方便改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子的槽数为3的整数倍才方便改无刷电机

不需要,多少都可以的。

网友:
这个电机,串激电机,豆浆机上的。正品应该是180W或200W的18000转。换过家里豆浆机电机一个没有记错好想是35.改无刷很多需要改吧。除了添加轴承,没有风冷叶片等等。

网友:
刚没有注意看,LZ这款,带有风冷叶片的。呵呵,比我家里美的豆浆机看来高档很多的。

网友:
功率速度都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