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天8设置问题

楼主(2011-03-10):
天8如何设置成这样的控制? 具体天8控上的详细设置方法 和飞机链接方法 谢谢
同一个翼可以一起上 一起下 或者单上下 和单下上?

网友A:
设置成三角翼尾混控就行了,也就是把副翼和升降进行混控。
具体作法时,机机上两个副翼插1、2通道。控上打开三角翼混控:天8在菜单中把三角翼混控叫作升降舵混控,在高级设置中找到升降舵混控,打开混控,参数好像默认就可以了(副翼1 +100%,副翼2 +100% 升降2 +100% 升降1 -100%。设好之后打开监视看一下对不对,如果不对,调整下参数就行了。

网友:
嗯。楼上说的很对

楼主:
的确这样设置成功,可是我还有一对可动的V翼,插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