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 12V 20W 射灯做个放电器,不知道好用不?

楼主(2011-03-10):
准备用 12V 20W 射灯做个放电器,不知道好用不?
为了防止过放,
可以插着电量报警器再放电。。呵呵
这样小电流放电,即使放到 3.2V 对电池也没什么伤害了吧。。

网友:
一直在用,几只灯泡并联,还可以调节放电电流,就是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因为放电后期电压下降以后灯丝的温度迅速降低,电阻相应降低,到某个阀值放电电流会迅速变大,稍有不慎就会机毁人亡……

网友A:
现在的充电器都带有放电功能吧!没必要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充电器都带有放电功能吧!没必要这么麻烦

我用 UN-A6 。。。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 UN-A6 。。。没有

有吧,要用保姆吧

网友:
放电很快,我用了两个12v50w的射灯来放电,同时用电显观察电压的变化,到3.8就停。一组电5-6分钟。

网友:
好用,做个简单的放电截止电路即可。具体搜gale的帖子

网友:
这个放电要慢慢减小电流的,不然大电流会导致电池压降过大,当时看着电压是一个数值,把电路断开后电压马上回升。。

网友:
我搞了个50W的汽车大灯灯泡,放电应该更快,原来用22W的射灯,温度很高,马上就冒烟了 就不敢用了,不知道怎么散热

网友:
灯泡不用散热,设计环境就是那样的,注意别用手碰就行了。
在2A电流下,断电后电压上升不明显。再说本来就是为了保存的,计较3.8v还是3.82v有意义么

楼主:
昨天做成了。。效果还行。。就是灯泡很烫。。

另外,我插的报警器,报警时估计已经 3.3V 了,这个算过放吗?

网友:
用HID恒功率放电 结果过放了2个电池 还是用A6放安全

网友:
我买了个12v 35w射灯放电 用a6实时看电压 大概10分钟电压就到3.8v了 拔下射灯 电压会回升0.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