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DIY雕刻机材料的选择

楼主(2011-03-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用15MM厚的7075或者6061铝合金板。

网友:
木头机强度也不低哦

只要够粗。  我看好木头!

网友:
可以考虑用槽钢焊接后精加工基准面,光轴丝杠固定孔线切割,龙门立柱加工基准面后锁螺丝装配

网友A:
钢材加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般都会变形,热处理后变形就很小了,但是还是会变得,除非做时效处理,扔那放上10年20年后再拿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材加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般都会变形,热处理后变形就很小了,但是还是会变得,除非做时效处理,扔那放上10年20年后再拿来用。
正解,自己DIY,变形在所难免,或者用铸铁做时效处理。再就是结构设计时要考虑到变形后的后期能调节才是解决之道。

网友:
用航空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设计长宽大概是65X45厘米  15mm的板没问题吗 [/quote
我的雕刻机500*380MM 用的是LY12型号 铝合金15MM厚的板.你用7075强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在结构上变通一下,不一定需要大面积的钢板加工

网友:
买一台十年以上的二手铣床,改造,手艺好的话,精度会很不错,而且,变形的问题可以不用担心